[家电] 拆修12寸金羚排气扇,温度保险断路了,更换125度温度保险加油后修复。

楼主(2019-08-28):
拆修12寸金羚排气扇,温度保险断路了,更换125度温度保险加油后修复。
面板扇叶已经拆下
线也被直接剪断
启动电容藏在这里面
交流输入显示断路不同
电机
测电容有1.5uf
启动电容应该没有坏
开拆电机

线圈目测没有烧黑
故障点应该在黑色的温度保险
找来一支125度的温度保险换上,两边轴承清理干净上油(过程就不表了,满手都是油)
排气扇转起来了,你别说,这风真的不小。

网友:
以前的金羚洗衣机不错,现在这牌子也没落了

网友:
看电容和电风扇功率差不多

网友:
换我直接转个360度

网友:
看来不是厨房用的排气扇

网友:
对对对,金羚排风扇质量不错,99年安装的,现在在用,用过二个金羚洗衣机质量也不错

网友A:
短接后会不会烧线圏,我没有这125-145的,外置了个80的301,有点底

网友:
不错,有水平的维修。

网友:
短接也未必会烧的,不过按原装换就是多个保护了。。

网友:
印象中,本地老牌子还是可以的。至于新品有用铝线否就不清楚了,很多年没新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会不会烧线圏,我没有这125-145的,外置了个80的301,有点底

当出现卡轴时会烧线圈的

网友:
这电机不错,线包还有点东西,全属壳,构造还行,。

网友:
电机功率貌似很小的说。

网友:
者电机和落地扇的几乎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数马之家的大婶就是厉害。。。。。

网友(2023-06-13):
刚好家里的坏了,今晚回去拆开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