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解码器耳放如何改3.5mm输入?

楼主(2019-08-28):
如图,这款type-c解码耳放怎么改成3.5mm输入?
如果需要外接电池,应该怎么接?解码芯片是ald4040。
淘宝价18块钱,想改成3.5输入,3.5输出的解码耳放。

网友:
没有独立的运放芯片,这个改不了吧

网友A:
输入应该是改不了的,输出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应该是改不了的,输出可以改

好吧,谢谢哈

网友:
这个输入就是数字信号,改不了。

网友(2019-10-08):
改来干啥呢,某宝也有几十块的解码耳放板子

网友:
这感觉改的意义不大吧,网上几十块就有一个,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是挺强的

网友(2019-12-13):
18块钱的解码耳放,还不如手机里的解码吧,直接用手机听歌就行了。

网友(2020-02-07):
欢迎折腾,折腾不息。

网友(2020-09-21):
螃蟹芯片还不如手机自带的HIFI解码,改来干嘛,另外3.5 本来就是模拟信号,可以直接推耳机了,干嘛还要过一遍数字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