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火人体感应灯改锂电

楼主(2019-08-28):
     买来人体感应灯,就想着改成锂电,可又不想破坏原来的外观和结构,想了多日得到这一方法,此方法改动小,好复原,用料少,使用方便省电。
我改的是这个牌子的,光控带人体感应,人本感应范围刚好够用。这种电池是三个并排的,好改,还有一种三节电池是呈三角形排列的。

打开包装还不错,

外形

背面,在电池盖和灯体中间夹了一层硬塑料片,上面可以接挂绳,下面可以当脚,使灯可以站立在平面上。这层硬塑料片也给我改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

电池仓,内部空间很大。

先拆开看看,这个装饰环挺紧,想无痕是不太好拆,慢一点还是做到了无痕。

拆下三个螺丝

放大看看,

这东西大家都很熟吧,前两年玩疯了,

拆开。

反面

焊下IC卡槽

电路另一面,焊下磁头,右边是刷卡磁头。

电路板,断开不用的部分的电路,只保留充电部分,这样没有内耗省电,

截断没用的部分以减小体积备用。

电池仓处理,截下电池中间的隔板

处理完后是这样的,一点点的改动,以后就是用电池也还能用。

改装前后的中间塑料片,左边透明的是原装的,右边黑色的是用X光片剪出来的,在中下总剪出子抽拉开关位置,

看上了IC卡插槽的插卡开关,截下来,用边脚料个个开关。

做好的开关盒本来上面没开孔,由于做的薄,开关顶不起来了,只有开个小孔,这个也好以后保养触点。

开关盒背面,开关是用X光片剪成窄条对折,这里没有专拍,后面看吧,

用透明板做的电路板罩,防止短路的

开关接到电源的正极上。黑色的是X光片做的开关抽拉条,两条对折,上面的抽拉起开关做用,下面的起回弹做用,对折面的厚度刚好和IC卡片一样,挺好用的。

放入包好的电路板

插电充电试试

看下开关抽条的安装位置,上面的抽拉起开关做用,下面的起回弹做用,因为电池盖板也灯体中间只有一层X光片厚度,所以抽拉条不能太厚,太薄又顶不开开关,这样一对折,下部让它顶着电池仓边,还能起回弹作用,使得在推抽拉条时,两面同时有力向内,不至于打折,呵呵,这是我此次改装最得意之处。

摆好位置,用双面胶固定开关盒

弄好的样子,充电指示灯让胶带盖住了,

开个小孔把没用的胶带去去掉

盖上电池盖,抽拉条抽出灯是关,这样在不想用的时候就彻底断电了,推入是开,用的时候是光控加人体感应,完工。

(End)
          谢谢观赏!

楼主:
看下使用效果

有一点忘记说明了,就是那个X光片,本来是想找一个相同百度的透明的,结果没有找到,只有用X光片了,想把X光片变成透明的,用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成功,黑色一点不掉,记得以前的底片很容易把弄成透明的,现在这个怎么就这么结实 。

网友:
不错,里面好复杂

网友:
老英雄果然专业啊!

网友A:
充电还要再打开后盖,这就是局限!称不上完美

网友B:
整得不错。话说这电池容量是不是小了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得不错。话说这电池容量是不是小了点呢?

晚上用,一个月充一次电,还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还要再打开后盖,这就是局限!称不上完美

开盖也不麻烦,一拧就开,比换电池简单

网友C:
我是直接正负极接线,引线到18650电池槽,经过保护板。再接到电池。充一次电,能用好长时间。

网友:
改得很好,费了不少心思呢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费了好大功夫哈哈

网友D:
如果只开USB和开关孔,也不影响外观

网友E:
这个搞活动的时候9.9弄了两个,我用手机电池改的,电池背在后盖外面,4057充电电路放在壳子里面开了个小孔,充次电半年不用搭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正负极接线,引线到18650电池槽,经过保护板。再接到电池。充一次电,能用好长时间。 ...

感觉那样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开USB和开关孔,也不影响外观

想到过,完美主义最后还是选择不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搞活动的时候9.9弄了两个,我用手机电池改的,电池背在后盖外面,4057充电电路放在壳子里面开了个小孔 ...

因为是偏远地区到我这19.9,外观挺漂亮,实在不忍心破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偏远地区到我这19.9,外观挺漂亮,实在不忍心破坏

关键你改的确实很漂亮,个人想法不一样吧,我主要以实用为主,能美观一些我就尽力

网友:
这个X光片真是创意无限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感应灯比我败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搞活动的时候9.9弄了两个,我用手机电池改的,电池背在后盖外面,4057充电电路放在壳子里面开了个小孔 ...

还有车吗?这个小夜灯不错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