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调试线太乱?动手做一个带串口的ST-LINK V2.1

楼主(2019-08-28):
       每次调试不同的设备都要用ST-LINK下载程序,用串口打印一些调试信息,结果又插串口又插stlink线特别乱。于是趁空闲时候自己动手画了个带虚拟串口的ST-LINK。
       原理图部分参考了意法半导体官方nucleo板子和网上的板子。

        USB接口采用了TYPE-C接口,正反面都可以导通,不用担心差错方向。下载口采用XH2.54封装的接口,有卡扣不怕线掉了(当然未来的板子线序也将按照这个顺序画了)。最最主要的是有串口了。。。。。。。。。。

        软件部分在网上下载了解锁的BootLoader(忘记在哪里下载的了,感谢原作者),利用手上的ST-LINK 先将BootLoader下载到32中。

       接下来将原有ST-LINK拔下来,用TYPE-C线连接新的ST-LINK,打开升级软件,升级ST-LINKV2.1。

        升级成功,大功告成!!!

      相关资料在此下载:
        其他资料在此:https://www.jianguoyun.com/p/DY3Y2ngQtpjyBhja2ekB(访问密码: podzr6)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Gerber 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103C8T6照样刷进去了,不知道我手头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有剩余的板子么?

网友A:
这个版本的固件,相比传统的STLINK,多了串口。但是不支持SWIM下载,不支持STM8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的固件,相比传统的STLINK,多了串口。但是不支持SWIM下载,不支持STM8芯片? ...

是的。。。。。。。。。。

网友B:
似乎支持串口就不支持stm8了,那么说来意义不怎么大
毕竟jlink要更好用很多
最好希望出个stm8+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似乎支持串口就不支持stm8了,那么说来意义不怎么大
毕竟jlink要更好用很多
最好希望出个stm8+串口 ...

我想过这东西,就是用一个usb hub,同时集成stlink+ch341之类的。

网友:
要是能撸stm8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过这东西,就是用一个usb hub,同时集成stlink+ch341之类的。

V2.1是使用STM32的资源虚拟一个串口出来,不使用usb hub和串口芯片,STM32有USB寄存器,你自己写的程序也可以直接用usb管脚虚拟串口

网友D:
我在TB上买个v2的,10元带壳,打开一看是个打磨过的大芯片,照着网上教程改V2.1,也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的固件,相比传统的STLINK,多了串口。但是不支持SWIM下载,不支持STM8芯片? ...

不如jlinkob带串口。或者daplink

网友(2020-03-30):
请问楼主,连接起来的数据线是普通的一端USB A连接电脑,另一端TypeC接到这个编程器上,那么这个编程器上TypeC接口,除了四根电源线、D+和D-各两根外,那CC1和CC2需要连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吗?还是直接让CC1和CC2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TB上买个v2的,10元带壳,打开一看是个打磨过的大芯片,照着网上教程改V2.1,也成功了。 ...

过程上有无忐忑的感觉,强大的内心!!

网友(2020-05-16):
感谢分享,回头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2020-06-21):
还是ESP8266方便,不管是下载程序,还是调试程序,都是WiFi搞定。
啥线也不要。除非目标板没电池,要接个电源线。

网友(2020-10-28):
好贴,可以自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