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不是所有长条音箱都叫回音壁

楼主(2019-08-28):
音响这一块也不太懂,最近想给电视配个回音壁,才知道并不是长条型的音箱都叫回音壁,网上也是胡乱标只要够长,就说是回音壁,拳头高的空间介绍低音,振膜什么的多牛逼,多少喇叭,原来都是扯淡.回音壁长条音箱, 本身功放主板都是带5.1环绕解码的,独立输出低音信号,需要配低音炮使用效果最好,本身没啥低音效果,看电影打游戏效果好。
普通2声道的不管几米长,装几十个喇叭那都叫长条音箱,不叫回音壁,听歌倒是不错,看电影玩游戏 除了声音大点应该没啥效果。
准备选个众田的老款样品机先试试效果,配套的无线低音炮,二百多块也不贵,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个牌子的,拆机图片我也找不到不知道做工咋样。
感觉回音壁音响应该就是把小环绕箱子排成一排的5.1声道音箱组,放在正面听,左 中 右的声音能听出来,那其他方位应该就没有环绕的效果了吧。

网友:
说得没错,真正的回音壁是用软件来模拟环绕效果。方便布线。
要达到真正的环绕效果,还是得要5.1,7.1

网友A:
后面没音箱,后置声道是怎么也模拟不出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没音箱,后置声道是怎么也模拟不出来的吧

早期,一体式音箱,放置在长方形房间短边墙,是靠主音箱侧后方单独喇叭,通过侧方及后方墙壁反射达到后置环绕音箱播放效果的。

网友C:
一堆代工来代工去的货。。就别看品牌了
大致就是个2.0功放板
然后左右各2-4个小喇叭
和被动低音单元

有外接低音炮成2.1的会好点
因为毕竟还多个炮,而且你自己换2.1的板也不划算

只靠小尺寸全频单元,或组合式(高中低单不同单元)。。。那真的是玄学了,虽然卖几千元的也这样(但一直觉得卖几千的很神奇,还有介绍说向前上方发声,然后通过吊顶反射到人坐的地方。。。但每家环境不同,怎么确保能反射到人坐处,或者被吊顶打散了呢)

买过100多元的,就是8个1.75全频喇叭,一块2.0功放板。。。先串联再并联成每边4欧
以及好几个低音辐射器(被动低音)
就是塑料的材质。。。最便宜的工程塑料。。。和商品图有差距

网友D:
实际用过的告诉你:
千万别买。随便哪种哪个牌子,效果都不咋地。

说听歌倒是不错的,我只能呵呵,这东西喇叭搭配就不合理,频响特性不连贯,就更谈不上平衡了。
一个频响能量不平衡的音箱,怎么听都是别扭的

网友:
搜不到,求车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堆代工来代工去的货。。就别看品牌了
大致就是个2.0功放板
然后左右各2-4个小喇叭

我这个已经定了 回头拆开看看,功放板说是带环绕解码的,2.1解码板的长条箱子自己也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用过的告诉你:
千万别买。随便哪种哪个牌子,效果都不咋地。

已经定了一个 , 手里有2.1解码的长条箱子,回头拆开比比就知道了,只要里面的功放板带环绕解码,那就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用过的告诉你:
千万别买。随便哪种哪个牌子,效果都不咋地。

手里有个2.1功放板的长条箱子,就是听听歌用,这个5.1解码的箱子是用来玩游戏看电影用的,回头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一体式音箱,放置在长方形房间短边墙,是靠主音箱侧后方单独喇叭,通过侧方及后方墙壁反射达到后置 ...

看来叫回音壁就是这个原因了 , 只有在屋子里通过墙面反射才能有环绕效果,放在空旷的地方那和2.1声道的一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堆代工来代工去的货。。就别看品牌了
大致就是个2.0功放板
然后左右各2-4个小喇叭

每家环境不同,怎么确保???你没用过贵的sound bar吧,你去看看bose或者雅马哈贵的产品,它有送接收mic的,放说明书写的指定位置,音响会发出声波,然后mic接收后,系统的算法会重新计算的(大概流程,并不是详细说明,要详细的你可以去网上看设置这些音响的教学视频)

网友E:
喜欢大尺寸喇叭,小喇叭无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喜欢大尺寸喇叭,小喇叭无爱

再怎么牛逼的小喇叭用再怎么牛逼的算法补偿低音也出不了大口径喇叭低音的压迫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怎么牛逼的小喇叭用再怎么牛逼的算法补偿低音也出不了大口径喇叭低音的压迫感 ...

完全同意,那种发自骨子的单薄,怎么也搞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