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71AD - ISP NONE 点了Rease all 之后就一直量产失败,请问还有救吗

楼主(2019-08-29):
各位大神,SM3271AD - ISP NONE  点了Rease all 之后就一直量产失败,请问还有救吗?
试了很多个版本了都不行。
谢谢!

网友A:
用低格,字数补丁.rmv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低格,字数补丁.rmvb

用低格试了,也不行。
请问字数补丁.rmvb是什么,具体如何操作,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个菜单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2019-12-12):
问题解决了没啊。。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低格+容量优先,还报错就是你Flash质量差,要么半容量使用,要么丢掉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B:
低格+容量优先,还报错就是你Flash质量差,要么半容量使用,要么丢掉

大佬我也同样的问题能处理吗?如何半容量开卡

网友(2024-02-19):
一样的状况   无法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