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捡了一块板,不懂是什么电脑上的,用什么电源,能教我吗?

楼主(2019-08-29):
捡了一块板,不懂是什么电脑上的,用什么电源,能教我吗?

网友A:
这有能捡,吹吧?吹牛不上税,如果是好的,在家里做个mini电脑不错,卖二手也能卖几百元呢。。这是ITX迷你工控主板,电源用12v5a就可以。看上面是4代内存,配置应该不差。跟这个主板电源接口基本一致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230r.1.1957635.31
电源链接https://s.taobao.com/search?ie=u ... &source=suggest

网友:
ITX小板吧或者收银机里出来的

网友:
肯定是外置电源的,左面白色的2个插座就是电源吧?或者侧面USB接口边上也许有输入电源。

网友:
电源接口那么明显....

网友:
不懂怎么玩就处理给我吧   我来玩玩

网友:
拿下内存条 主板型号一目了然

网友:
上4代内存的  工控板子  一般是12v直流输入 12v的电源直接接上就行了估计是6代CPU了

网友:
一般都上36V

网友:
好东西, 配置应不错, 把内存条拆出来,估计型号被挡住了。 看到了型号,查一下就知怎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能捡,吹吧?吹牛不上税,如果是好的,在家里做个mini电脑不错,卖二手也能卖几百元呢。。这是ITX迷你 ...

谢谢,真的是捡的,小区里垃圾堆捡的,估计坏的!我买个电源试试,谢谢你!

楼主:
看到了,电源插口是这种的,淘宝如何搜出来?

网友B:
妓家的板子,
https://www.gigabyte.com/Embedded-Computing/MDH11KI-rev-10/sp#sp

资料驱动都在上面, 12V电源就可以了。 不过不知要多大才能带得动, 估计至少要5A以上

网友:
原来供电要用上19V, 7.1A的电源, 12V的要1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妓家的板子,
https://www.gigabyte.com/Embedded-Computing/MDH11KI-rev-10/sp#sp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

右上角有 overview简介, specification规格,驱动在support那里就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真的是捡的,小区里垃圾堆捡的,估计坏的!我买个电源试试,谢谢你! ...

直接买我发的链接里找12v5a就可以,通用电源。没啥特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我发的链接里找12v5a就可以,通用电源。没啥特殊的。

如果用12V, 5A电源, 不是烧电源就是带不动,别乱说吧。 光是cpu就算是低档都五十多w了, 还要带硬盘,内存,板子也耗电。12V, 5A电源就算100% 也才是60w.
看过卖这类板子的,带的都是一百多w电源。

网友:
这个板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12V, 5A电源, 不是烧电源就是带不动,别乱说吧。 光是cpu就算是低档都五十多w了, 还要带硬盘,内 ...

经过仔细查询,该主板CPU支持6/7代CPU。该主板为技嘉的MDH11KI  具体链接   https://www.gigabyte.com/Embedded-Computing/MDH11KI-rev-10#ov

  • Thin Mini-ITX form factor
  • Supports 7th / 6th Generation Intel® Core™ Processors
  • Intel® H110
  • 2 x DDR4 SO-DIMM slots, up to 32GB 2133MHz
  • 1 x GbE LAN port (Realtek RTL8111)
  • Triple display ports: HDMI, DisplayPort, LVDS
  • 2 x M.2 slots
  • 2 x SATA III 6Gb/s ports

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