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充电器还能用吗

楼主(2019-08-29):
今天摔了一下,有异响,拆开一看都生锈了,俩电阻哪里忘了看断没断,清理了一下锈迹,结果断了。。。老师傅们帮忙看看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把这两电阻按原来的阻值换新就好了吧,电阻不值钱,1块多100个包邮

网友:
换同样的电阻查一下输出电压,合格就行

网友:
色环电阻,换相同阻值的就可以。看锈蚀的痕迹,最好把旁边的大电阻也检查一下

网友:
没有电阻的话,把原电阻拆下两端打磨,上锡焊上引线可以继续用

网友:
有一样的电阻就换掉,没有的话就拆下电阻用锉刀打磨端盖再用一段铜丝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如果刚买回来,自己把电路板两面都喷上三防漆,是否可以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470欧,随便电子垃圾上都能拆两个,没有相同的就串或者并。

网友(2019-10-19):
可以,很好。不错

网友:
以前可以用吗?可以的话换两个47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14):
电阻要换掉了 板子要清理一下

网友:
端头锉掉漆焊铜线恢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