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参与添加制冷剂

楼主(2019-08-29):
汽车添加 (1).jpg 汽车添加 (3).jpg 汽车添加 (4).jpg 汽车添加 (5).jpg 汽车添加 (6).jpg 汽车添加 (7).jpg 汽车添加 (9).jpg 汽车添加 (11).jpg 汽车添加 (10).jpg

网友:
不能倒置加液,
原来你这是带指示剂的

网友:
是加到外圈2.4kg/cm2吗?

网友A:
具体操作没描述,所以图片没大看懂。
这套加注管路上没有换罐排气的装置,所以不可避免的已经把管路中的空气抽进去了。
车载空调系统不建议在路边的小店维修,有问题还是去大点的修理厂处理吧。空调系统算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功能单元,基本有点积累的修理工都应该能独立搞定,一次修好管好多年。路边的小店能根治问题的概率要低的多。

网友B:
这个看上去和家用空调上的加氟表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操作没描述,所以图片没大看懂。
这套加注管路上没有换罐排气的装置,所以不可避免的已经把管路中的空 ...

图太乱!图4应该是没加前,然后加了2瓶,应该是一点没有了!换瓶后,拧上第二个瓶,不拧紧不顶开,松阀让气回出来排出空气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和家用空调上的加氟表差不多

表一样的,一样用,汽车只是用2个表面而已,修冰箱也可以双表,只是要焊3通,最后封2个口,杂牌冷媒,有的不一定纯134a,可能出现低压对,高压不对,冷量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表一样的,一样用,汽车只是用2个表面而已,修冰箱也可以双表,只是要焊3通,最后封2个口,杂牌冷媒,有 ...

好的冷媒那是必须的,市场上靠谱的牌子其实就那几个,别的只能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冷媒那是必须的,市场上靠谱的牌子其实就那几个,别的只能呵呵了

我买了一瓶京东金冷,一瓶金冷淘宝19.9包邮的,淘宝真货

网友:
你的车引擎这么干净的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车是所有车系都可以这么操作吗?

网友:
没看懂,给电摩托加?

网友:
维修制冷系统制冷剂减少问题,做好先检漏,直接加制冷剂不是很可取。举个例子自行车胎漏气的情况下你直接加气能够维持多久

网友D:
我的也是效果不大好了,4年了,估计漏了一半,是直接加还是捡漏加,大神给个建议,4S还是联锁的店,或者途虎靠谱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效果不大好了,4年了,估计漏了一半,是直接加还是捡漏加,大神给个建议,4S还是联锁的店,或者途 ...

少了一定是漏,微漏吧!可以补加,用好的冷媒,看下明年如何,如果明年夏天来前试下,效果不好就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少了一定是漏,微漏吧!可以补加,用好的冷媒,看下明年如何,如果明年夏天来前试下,效果不好就修吧 ...

应该是微漏,第二年就有点感觉不是很凉,4S推卸不搞,现在第四年明显的效果差,已经过质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微漏,第二年就有点感觉不是很凉,4S推卸不搞,现在第四年明显的效果差,已经过质保了 ...

看看接头,管路上有什么油灰不

网友(2019-11-13):
这个是补漏剂?好像冷媒很少吧
一般泄漏好多都是加注口的气门芯漏气,不想全放抽真空,可以淘宝两个铜帽密封,我的用上了,几乎不漏了

网友:
有压力的东西还是慎重点,进店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