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西哲648空气循环扇拆机

楼主(2019-08-29):
朋友公司活动,中了一个西哲648的循环扇,看网上599元,且评价都不错,360度循环,直流变频电机等诸多功能。
使用几天发现气味太难闻,感觉是变压器绝缘胶加热的味。既然是直流风扇,应该没有这个味呀,打算拆开看个究竟。

风扇外形,比较讨巧。

使用期限是8年,今年的新产品。

原理图简单明了,一个24V开关电源,一个控制板,2个摇头同步电机,一个24V,PWM调速直流电机。

开拆.....

疑惑产生,这个螺丝螺纹生锈严重,铁屑都掉了不少。这可是2019年的新品呀,不解中....

拆除这2各螺丝

啊 这是所谓的直流电机???

耐压450V的启动电容告诉我,这是交流电机。

220V的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深圳产的,同时也找到了刺鼻的绝缘漆味产生的原因。不是
传说中的美蓓亚直流电机。

顺带拆下控制板吧

一个阻容降压的220V转5V电路,单片机控制6路开关,4个调速开关,2个摇头电机。

通过线路板的LOGO,网络查询了下,是珠海声驰设计的。

通过和一些淘宝店家的沟通,都说是日本西哲的,且都说是交流电机,这个风扇的出身
破朔迷离......

网友A:
代工或者是山野货?看看渠道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工或者是山野货?看看渠道来源。

说是599网上购买的。正规发票都有。

网友:
这是虚假宣传啊,虽然风扇做工还是不错的,但是不值599啊,99就可以了,卖599血赚啊

网友:
靠,这个岂不是可以1赔10啊,明显和说明书不一致~~

网友:
头一次见到内转子式十字无刷电机,我以前拆的台达AVC等服务器旧风扇,全是外转子十字无刷电机。仔细一看发现450V分相电容,原来是定频调速异步电机,铸铝鼠笼转子。我爸单位那采购的699元艾美特循环风扇,里面好像是nidec外转子无刷,和一颗滚珠主轴承,比楼主多个100元后用料有提升。我的话,等学会手绕内转子无刷电机后,再用开孔器给鼠笼电机开四个槽,安装好四块钕铁硼磁钢,加一个24V拆机风扇的无刷驱动板和霍尔。

网友:
这么坑啊,安慰

网友B:
我也买了个西哲牌子的风扇,不过不是这样的,型号228,回头到货了我好好看看到底是不是山寨货。看评论说是深圳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西哲牌子的风扇,不过不是这样的,型号228,回头到货了我好好看看到底是不是山寨货。看评论说是 ...

我花399买了台,以为是无刷的,结果是220v的交流电机。

网友:
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注册的一个公司。专门骗那些崇洋媚外的人,

网友:
日本风扇基本夏普,松下等等牌子是主流,价格800到几千人名币都有,进口过来不可能这么便宜

网友:
妈B 我也买了,黑色的,299 感觉亏了

网友(2020-05-18):
后来味道还有吗?解决了吗

网友:
都是微商的套路  跟康巴赫一回事 都是国产货弄个外国牌子。

网友:
鬼货赚中国人的钱容易,质量好呗,天价也要买。
山货赚中国人的钱也容易,质量不敢说好,但价格有优势啊,也容易坏,坏了得再卖,生意做不完。
冒充鬼货就最绝了,鬼货的价格,山货的品质。

网友(2020-10-11):
家电行业,很多所谓新品牌,都是这么玩的~~不过这个599给用的电机真心…………

网友:
99元就不亏了,这个599元真的赚到笑醒了

网友(2021-08-05):
多谢楼主的拆机图,刚好有一位同事买了一个同型号的,坏了,找我修,可以试一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花399买了台,以为是无刷的,结果是220v的交流电机。

这种220v交流电机也是无刷的啊

网友:
看来我几年前买的所谓日本BIANCO的电扇 也强不到哪去啊 不过用着还好 声音很小 唯独就是遥控器是普遍很低端很薄的那种 还有就是没有记忆功能 只要关机重开 就是最低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