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上次主板出问题,全部拆了重新装好了10来天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9-08-29):
今年5月新装的机器,配件均是狗东买入。I5 8400  华擎B365M PRO4  金士顿普条DDR4 2400 4GX4  西数SN500 250G  东芝机械1T 下面是上次发的问题贴。感谢各位热心老哥解答。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69&extra=

自从上次发帖后,我把主板、CPU重新上硅脂,内存重新插拔,M.2固态也重新插拔,系统也重新安装。相当于又来了一次全新装机。稳定运行了10来天,昨晚回家开机又出现上次的问题了。。。用老办法开机后玩了4个多小时魔兽世界怀旧服然后关机睡觉。今天一大早起来,问题依旧,受不了了,重新狗东下单买了微星的B360M迫击炮。。晚上6点送货。回去装机看问题解决没有吧。

网友A:
同意,感觉就是主板的问题,应该是电源管理部分有问题,很麻烦。在保就换吧。。我还是只相信大牌子的主板。。。

网友B:
BIOS设置里改一下睡眠模式试试

网友C:
关闭win10的快速启动
这个月见到过第三次这样的“故障”了,或者用“win10间谍杀手”运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里改一下睡眠模式试试

没用,试过。只能换主板试试,新的板子装上没问题 旧的我就申请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感觉就是主板的问题,应该是电源管理部分有问题,很麻烦。在保就换吧。。我还是只相信大牌子的主板。 ...

上一张华擎的Z87板子用到今年换都没问题,所以才再入的华擎。。没想到出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win10的快速启动
这个月见到过第三次这样的“故障”了,或者用“win10间谍杀手”运行一 ...

哥们,你确定不是主板的锅?开机键按了之后只有键盘灯亮,鼠标都不亮,主板是通电的,网卡灯会闪烁。只有反复开关电源才会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确定不是主板的锅?开机键按了之后只有键盘灯亮,鼠标都不亮,主板是通电的,网卡灯会闪烁。只有 ...

这就是win10快速启动没关闭的样子,硬盘还在持续写入东西,
关了快速启动就没有了,当然bios先恢复下预设状态。推测是win10把快速启动的东西存到机械硬盘了,启动的时候从机械硬盘往外读不信你进pe,保证都是秒进。或者重启,保证都是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win10快速启动没关闭的样子,硬盘还在持续写入东西,
关了快速启动就没有了,当然bios先恢复下预设 ...

出问题后再开机进桌面我也试过重启,都是11秒左右,M2是系统盘。我还是觉得是主板的问题。因为系统我是用的原版WIN10 1803版本。 uefi安装方式 ,快速启动这里没碰过,5月份装的电脑,用到8月初才出现这个问题的。之前也是一直默认的bios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问题后再开机进桌面我也试过重启,都是11秒左右,M2是系统盘。我还是觉得是主板的问题。因为系统我是用 ...

系统更新的锅,用win10间谍杀手,干掉win10监控之类的一了百了
其他的随你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更新的锅,用win10间谍杀手,干掉win10监控之类的一了百了
其他的随你啰 ...

新的主板已经在路上了。。晚上我先试试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更新的锅,用win10间谍杀手,干掉win10监控之类的一了百了
其他的随你啰 ...

按照你说的试过了没用,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现在换了新的主板一切正常了。

网友:
换个主板在看看

网友:
主板固定螺丝松动半圈

楼主:
我就日了狗了,昨晚装好一切正常。现在回家一按开机键,老毛病又来了。。。这tm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日了狗了,昨晚装好一切正常。现在回家一按开机键,老毛病又来了。。。这tm什么情况 ...

电源有问题的机会很大,尤其是国产的。  其次是开关按键有问题, 或者是机箱和主板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有问题的机会很大,尤其是国产的。  其次是开关按键有问题, 或者是机箱和主板有短路。
...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把好多年前买的台达400W电源拿出来装上了,显卡是RX580 4G 8pin接口的,电源是6pin,插上显卡也能正常运行。。哈哈。希望是电源问题了。。实在是没有精力捣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把好多年前买的台达400W电源拿出来装上了,显卡是RX580 4G 8pin接口的,电源是6 ...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把好多年前买的台达400W电源拿出来装上了,显卡是RX580 4G 8pin接口的,电源是6 ...

用台达这台电源, 系统裸奔一两天,看看有没有问题。 台达的电源,比国产的好多了。
如果裸奔没问题, 装上箱子有问题, 就是箱子的开关或者是箱子和板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源问题?

目前回答不了你。。也许明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