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前几天买的拆汽车油泵无刷电机(SBMOAM325583E)

楼主(2019-08-29):
拆前几天买的汽车油泵无刷电机
开箱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93

电机做工没得说看着都舒服,前后都是滚珠轴承遗憾的是轴承不是密封轴承

轴径8MM、直径63MM、长51MM

这电机不好拆拆起来特费劲,轴和轴承是紧配超难拆还不能暴力才因为电机前后盖比较薄要是暴力才肯定变形

12级定子转子8块强钕磁,定子绕线能和航模无刷电机一比

定子绕线工工整整

漆包线是1MM的

转子直径32MM长也是32MM钕强磁用硅钢片包着磁性超强(没拆前转动顿挫感超级强)要是带霍尔这电机在同体积下应该是比较牛的电机了

就是前后盖有点薄要是厚一点就完美了

完多谢支持!

后续:有异响?给无刷电机换轴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648

网友A:
这个电机以前也想买,觉得性价比高。
但是看评价都说壳太薄,轴太短,要用还得改装换轴,想想还是算了。

至于油泵,没机加工条件的话也是用不起来的

网友B:
三相的,需要电调驱动器才能转

网友C:
这个多少钱到手的?

网友:
这照片拍的好

楼主:
轴是有点短不换也能用但还是要拆下来调整一下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的,需要电调驱动器才能转

是的必须要嗲调或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以前也想买,觉得性价比高。
但是看评价都说壳太薄,轴太短,要用还得改装换轴,想想还是算了。

轴是有点短不换也能用但还是要拆下来调整一下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少钱到手的?

20元不包邮

网友D:
汽油泵都开始用无刷电机了,科技进步这么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泵都开始用无刷电机了,科技进步这么快吗?

是机油泵

网友E:
做工不错,找个电调或者学习型通用电动车控制器当驱动~

网友:
20块很划算了 买了个 头子 用来抽机油 自己换机油 不要去4s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不错,找个电调或者学习型通用电动车控制器当驱动~

没有通用性的驱动也没有电调先吃灰吧等有时间在慢慢玩

网友:
三相的吗?做工真漂亮,我等强迫症就喜欢看工整的东西!

网友:
这个电机的实用转速多少?

网友:
这玩意功率不小,感觉用来做电动扳手也够劲的

网友:
这么粗的漆包线,功率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必须要嗲调或驱动

试试接上球泡灯上的阻容分压,或者工频变压器低压交流侧看看,说不定会像微风吊扇那样自动旋转。转不起来的话,需要加一个扭力弹簧启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