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家分析一下电源易坏点

楼主(2019-08-29):
手上有一个斐讯k2 1.5a电源,输出不正常,只有3v左右一年前测的,今天有空找出来修一下。芯片是QB23FAP,购买了两个,用钳子暴力拆下焊接上去,故障依旧,测量整个后级只有1v,817光耦没有换。后面发现连m7 二极管断了,记忆中有这个东西,找不到了,换了ss34上去,,故障依旧,后伋只有1v,之后突然想起好像这个东西耐压只有100伏

请教大神们,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排查的吗?哪几个地方易坏?另外看结构很简单,817今天晚上换(买错了,前天到了贴片的)

网友A:
开关电源不是坏开关管就是坏芯片/整流桥/滤波电容咯,还有个芯片的启动电阻也容易嗝屁,你输出3V应该可以排除芯片问题的,多半软故障比如电容击穿什么的,另M7是4007耐压1000,换SS34多半后面都要挂

网友B:
手上有一个斐讯k2 1.5a电源,输出不正常,只有3v左右一年前测的

能有3v,说明电源芯片是起振的.
而且有输出说明光耦基本是好的.

我是觉得一般输出电压不正常的,可能是:
1:贴片电容短路
2:起振电阻阻值不正常
3:起震电容失效
4:输出电容失效或者轻微短路
5:431分压电阻虚焊

换了ss34上去,,故障依旧,之后突然想起好像这个东西耐压只有100伏
如果M7是指的D1的话,我感觉可能是开关芯片的续流二极管,应该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提供开关间间隙续流用的.
这个电压估计超过220V的,你用SS34肖特基我记得最大不能超过50V
修之前先看看参数,我估摸着,你这个东西能修好代价也很高了,玩玩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是坏开关管就是坏芯片/整流桥/滤波电容咯,还有个芯片的启动电阻也容易嗝屁,你输出3V应该可以排 ...

另外,光耦其实不是很容易坏,我修开关电源还没发现过光耦挂了的,但是大家都说光耦不很可靠,你这个故障现象好像不能排除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是坏开关管就是坏芯片/整流桥/滤波电容咯,还有个芯片的启动电阻也容易嗝屁,你输出3V应该可以排 ...

今天测输出只有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一个斐讯k2 1.5a电源,输出不正常,只有3v左右一年前测的

能有3v,说明电源芯片是起振的.

测输出只有1v

网友:
个人观点:
1、这有什么好修的,不值钱,不值工钱、料钱,坏了就扔。

2、真的想修着玩,那也不值,你看你这换那换,都够买个新的了。

3、真的无聊想修,那也得先去学习,别乱来。想M7肯定得知道是耐压1000V的普通整流管,一般用于尖峰吸收,不影像输出。输出得区分是空载还是带载,得区分是否起震、是启动模式还是正常输出模式等,怀疑什么就检查验证什么,没有示波器也得有万用表,得有收音机大法。

总之,不值得折腾

网友:
M7换SS34会炸的

网友:
扔了吧,别瞎折腾了,钱花了不说还修不好,搞不好还要被电几次

网友C:
我还是鼓励楼主修好,这不是拿钱来衡量的。要想修好,最好仔细研究一下电路,再分析可能的故障点,最后修好的感觉是花钱买不到的。

网友:
m7不能用SS34换,实在找不到代替的可以找个4007插件式的换上,另外检查一下JP1旁边那个小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鼓励楼主修好,这不是拿钱来衡量的。要想修好,最好仔细研究一下电路,再分析可能的故障点,最后修好 ...

学习和研究的成就与乐趣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却不是楼主那样不求甚解什么都不学的换换换,至少得了解原理,至少得知道常用元件的型号和特性,而不是连M7是什么都没搞明白的瞎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和研究的成就与乐趣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却不是楼主那样不求甚解什么都不学的换换换,至少得了解原 ...

这两个二级管子知道是什么意思,脑子短路没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