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我的微波炉怎么了?

楼主(2019-08-29):
微波炉忽然昨天不能使用了,具体表现是:指示灯发光,时间也倒计时工作,但是并不加热,关键问题是转盘也不转动.

早上起床的时候脑海里面排查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想了一下,应该不是高压保险丝烧掉,因为如果烧保险丝的话,那转盘应该工作,穿衣服起来的时候,心里面基本上定下来,估计是变压器连线脱落了

来到厨房,本来打算拆开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无意间又通电试了一下,结果发现能工作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门开关,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困了,累了,不想动

网友A:
是不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磁控管坏了?

磁控管坏了,不会影响转盘的工作

网友C:
某个地方被死的小强卡住了,不通电,多弄两下,小强掉了,通电了,就好了。我家电饭锅,插线板,微波炉,煤气炉,都有过莫名其妙的故障,常常和蟑螂有关,破北京,小强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坏了,不会影响转盘的工作

论坛有好几个帖子是换磁控管修好的,只会问不知道自己找答案。

没影响的,我感觉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磁控管

网友:
时间开关烧黑了,接触不良。

网友(2020-03-03):
引用 网友C:
某个地方被死的小强卡住了,不通电,多弄两下,小强掉了,通电了,就好了。我家电饭锅,插线板,微波炉,煤 ...

本人坐标黑龙江还算可以

网友:
怀疑是继电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