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 air2屏幕暗影修复和尾插排线焊接 闲鱼坑终于填好了

楼主(2019-08-29):
¥700闲鱼入个战斗成色的IPAD AIR2 16G,经过两周的打理,终于出坑,升级到IOS12,丝般顺滑美滋滋
描述有指纹无返回,爱思助手显示换过电池,其他一切正常。 到货后发现
1.上下侧面磨损严重,背面和两侧大概有8成新。
2.屏幕中心位置显示有大概直径70mm的暗影暗斑,下方1/3高度还有一处略浅暗影。
3.屏幕边缘和后盖贴合不密,有开胶,无加热轻松揭开屏幕,发现是用类似3M 9448A超薄双面胶贴合的,但进粉尘较严重已经没什么粘力了。
4.拆屏后发现不只是换过电池那么简单了,屏幕序列号跟爱思验机报告不一致,确定屏幕是换过的。
5.进一步对比后盖的后刻序列号,与爱思验机报告的序列号也不一致,确定后盖也是换过的。
6.估计就是换屏幕时,拆装原装home键时把排线给弄断线了才导致返回失效。因为看起来返回排线被热风枪烤过。
7.休眠息屏传感器缺失,估计是换屏时师傅偷懒就没焊回去。
8.屏幕排线盖子缺失,屏幕驱动上有个接地垫也没有了。很明显是个懒师傅。
9.尾插排线有粗糙的焊接痕迹,应该是换过,而且是焊了很多遍才焊好的,不止是懒师傅还是个半桶水的懒师傅。
10.尾插内较脏,酒精清洗后仍然有些接触不良,要垫高一点才能充电。
11.主摄像头镜片破裂,拆下后发现是塑料的,后换的应该。
12.前摄像头边缘的防尘泡沫被磨光光了,前维修懒师傅不靠谱。唯一还算欣慰的是主板看起来很靓,没有维修痕迹。

维修配件
1.山上的HOME键,只有返回功能,要价12
2.休眠息屏传感器,要价63.B7000屏幕后盖粘合胶水6
4.摄像头镜片,要价2邮费6
5.ipad数据线,要价5
6.尾插排线,要价12    零件汇总价格47,后期闲鱼卖家很负责的退了我30。
按照市场维修价格换尾插排线150-200,维修指纹排线80,屏幕原拆的约500,而自己只用47块就解决了,隐隐觉得自己赚了六七百的感觉,美滋滋
维修过程:
1.第一次收到的HOME键能用,但是屏幕驱动位置和主板位置会发热,且掉电掉的很快,而且是在屏幕封好了之后才发现的,然后又是拆屏拆屏蔽盖熏松香准备自己买零件修了,还以为主板被弄坏了呢,都淘宝上问好价格150修好主板了,后面脑子一抽把home键排线拔掉发现不发热不掉电了,换上原装也不会。然后就联系卖家换了个HOME键后正常了。原装HOME键排线能修大概100,嫌贵就舍弃了指纹。安装没什么难度,唯一注意的是靠近屏幕下缘的排线要尽量上移并用胶固定以避免屏幕安装后压到排线导致折断,home键背面的支架清理干净后用高温热熔胶沾一点然后烙铁压平,尽量减少HOME键弹片和支架之间的间隙,避免HOME按压手感降低。
2.休眠传感器很好焊,贴合面上锡后烙铁压下就好。温度不要超过300℃。
3.买新的数据线是一开始以为充电接触不良是数据线的原因,因为用另外一个山寨的数据线充电是正常的。最终发现是尾插口间隙太大导致接触不良而且插头只有一面能充。
4.最终自己买了尾插排线,本以为很难焊,到最后发现确实难焊(在不知道技巧的情况下)。
       我是反复焊了3次后才终于焊好,过程就不讲了,只讲技巧。
        ①首先要断电,电池插座哪里塞个纸条或塑料片进去隔离(非常重要,有便要的话隔离的纸条还要用胶带固定)。用烙铁沾锡加助焊膏以及吸锡带清理主板焊盘,注意不要让焊盘左右两侧的各一个很小的正方形空焊盘上锡(非常重要,上锡后会导致后期对位困难);
        ②新排线背面金手指镀锡,金手指上的焊盘中间都是有过孔的,焊接时锡可以下到主板焊盘上,不过为了提高成功率最好上一层浅浅的锡,且要均匀平整;
        ③新排线金手指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窗口,小窗口中间是透光的,在和主板焊盘正确对其后,小窗口中间透光位置会正好和主板焊盘上的一个小空焊盘重叠,重叠后肉眼可视有色差变化。在主板焊盘和排线金手指间还有加点助焊膏,然后按左右两个透光的窗口对其后镊子压紧不准动,小马蹄头烙铁粘锡400℃(此金手指处材料可以承受)再加上助焊膏压焊排线一端,固定好后再压焊另一端。两端固定后在镊子压紧排线保证金手指和主板焊盘完全贴合的情况下,从中间开始烙铁带大量锡和助焊膏来回上下压焊,注意半边半边焊。完成后用吸锡带快速吸掉多余的锡,最后再酒精或洗板水配合刷子清理,然后焊盘盖个电工胶保护下。
5.屏幕修复,IPAD AIR2显示屏和触摸屏一体的,所以非常贵,贵到什么程度,甚至贵到超过本机价值(成色较好或全新约¥700)的程度。因此度娘和B站还有淘街搜索学习了很久,基本确定是屏幕的暗影是背光组件里的均光膜变形导致背光不均匀,B站UP主是用换背光组件解决的,搜了下淘街背光组件要80多,本着一切向性价比看齐的前提下,最终不花半毛钱修复。方法很简单,经过测试发现在背光的钢板上施加一定的压力就能消除暗影,所以就决定在背光钢板和电池之间垫一层柔性材料挤压背光均光膜,把均光膜压平的情况下暗影就没了。经过不同材料测试,最终用大概0.8mm左右的植绒胶带贴成双W形的纹路解决了中心直径70mm的暗影(直接贴上太厚会导致屏幕玻璃明显变形,因此用W形减少面积以降低屏幕玻璃变形)。靠下一点的暗影则直接一个小长条植绒胶带解决。

网友:
16G,有点鸡肋

网友:
谢谢分享,修得真细心。

网友A:
一看卤煮就是,有钱爱折腾的大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卤煮就是,有钱爱折腾的大婶

没钱才折腾,换个尾插要收200块,自己买个尾插才12块。我只是不想做冤大头才这么折腾的

网友:
俺的还好没坏~先学习了

网友B:
唉,这个坑不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这个坑不浅

还好是安全出坑了

网友:
我觉得小猪佩奇的商标很认真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C:
我一个有ID的苹果air2平板16g在咸鱼400卖了,秒抢

网友D:
那个尾插用尖头烙铁焊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有ID的苹果air2平板16g在咸鱼400卖了,秒抢

亏大了呀,只要换一个无ID锁的硬盘就可以了,64G保上机只要100块(原材料费,不含人工)。再说当初拆你的屏幕都能卖4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尾插用尖头烙铁焊接比较好

我的黄花907尖头不好用,温度上不去。还是小马蹄好用些

网友E:
原HOME有指纹无返回,干嘛不直接修一下原指纹用回原HOME键,没指纹太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HOME有指纹无返回,干嘛不直接修一下原指纹用回原HOME键,没指纹太鸡肋

指纹排线维修80起  指纹也没什么用处

网友F:
我的mini3,home键有返回无指纹是怎么回事呢大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mini3,home键有返回无指纹是怎么回事呢大湿

基本上就是指纹排线断了,淘街我问到的修指纹最低的要8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是指纹排线断了,淘街我问到的修指纹最低的要80

拆开看了排线没发现断点,又加焊了一遍还是没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看了排线没发现断点,又加焊了一遍还是没效果呢

我相信业余选手是没有这个技术焊指纹排线的,就算有这技术也没有显微镜等设备。排线非常细,而且表面是不透光的,所以肉眼或普通的放大镜是很难看到断点的。因此最好别自己焊,容易导致故障进一步扩大。给你个视频学习学习吧 点击这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4228726590892854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