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头“嘭”的一声怎么办?

楼主(2019-08-29):
突然间“嘭”~插座的漏保和电表箱的空开跳闸,看了下漏保不是漏电动作,寻摸了一圈发现插在插排上的充电头一脚熏黑,拔下后合闸正常。
这个充电头用表量了下电阻,指针不动,而量了其他几个充电头表针都摆动一下,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充电头能修吗?能无损拆开吗?先前拆过一个都烂了。

网友A:
怀疑是排插的问题

网友B:
会拆的不问这类问题,问这类问题的不会拆。既然不会拆,说明本事不够,事关手机安全,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挂了,换新的

网友:
修个毛线,绝对可以扔了。

你非要好奇也可以拆开看看,不过看了保证也会觉得:真的可以扔了

网友:
苹果1A的头吗,感觉没必要修了,直接淘宝买个第三方的还能支持APPLE2,4A协议,要是只需要1A输出的话随便找个安卓的头就行了

网友:
很難無損拆開的。

网友:
哇塞!山寨东西就是不行啊!

网友:
已挂换新吧。充电头不允许长期通电工作的。

网友:
用锤子包毛巾是能微损拆开的,估计里面烧烂了,只能拆开玩了

网友:
5V 1A的充电器就不要修了,即使是苹果正版的也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这是排插内部的问题吧,,,,

网友C:
可能过压烧坏了,如果确认坏了,砸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就丢了呗。。

网友:
最佳处理方法------------------伸出你的右手,用你的拇指和食指,用轻柔的动作拿住这个宝贝,转身,轻轻地走向垃圾桶,来到垃圾桶旁边,伸出你的右手,对准垃圾桶,小心翼翼地放开你的食指和拇 指,和你的宝贝说声:永别了。

网友:
看打火的插脚,不像充电头本身的问题,很可能是插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拆的不问这类问题,问这类问题的不会拆。既然不会拆,说明本事不够,事关手机安全,还是换个新的吧。:lol ...

之前九牛二虎的功夫还是拆坏了一个,也没费劲拆一个绿点的里面空的很,这个试了一下弄不开,有无损法子悄悄告我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排插的问题

就是那种薄铜片上捅个孔的破插排~看黑糊痕迹估计插排铜片也破洞了。
刚量了充电头两脚电阻无穷大,保险电阻肯定烧断,如此应该与插排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过压烧坏了,如果确认坏了,砸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就丢了呗。。

如果过压了使压敏电阻动作烧断保险电阻,那么短路它即可;若是里面功率管短路那就没得修了,里面太小的空间代用件装不进去。

网友:
换个插座再试试,没输出就扔

网友:
一手拿着充电头,一手拿着钳子夹着两只脚,用力一折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