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没玩过电纸书,撸了台亚马逊的Kindle4,显示真是不一样呀!

楼主(2019-08-29):
一直都用手机看书,没玩过电纸书,突然兴起,就撸了台二手亚马逊的Kindle4,据说这种最接近纸质书阅读操作
选的非完美屏,有黑点、划痕的,140多玩玩看
到手马上检查

送了贴膜和USB线

主角
6寸屏,整体成色还行
先用酒精把表面清洗一遍

再用偶的肥手来展示一下大小

开始以为屏表面是保护贴膜,努力揭开才发现显示是屏本身的显示

功能键

几乎没磨损

底面是microUSB口和重启/休眠键
据说这玩意没电源开关

侧面是翻页键,左右两侧都有

背面,左侧手持痕迹明显

Kindle标

下面杂七杂八的标识
底下的金属触点应该是充电座用的

看下E-ink的显示效果,据偶有限的了解,应该是电泳原理
大字

小字

看字边缘,感觉像jpg图片的样子,后来才确认它其实就是屏保图

按休眠键,唤醒
显示如下,效果真是不一样

这个版本没灯,只能靠环境光反射显示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这玩意
缺陷情况
这是唯一的黑点,长得像水果糖

放大看,应该是撞击后“打死”了屏

这长长的是划痕,屏表面的

翻页几次会显示有上一页的残影

解释如下

设备信息

除了显示文字,还能显示图片,当然只能是黑白的

不知道为啥打不开zip格式的压缩包,看网上说是可以的

玩到后来打开一本书时,死机了

这个圈圈转呀转

后来在网上查到,按休眠键30秒以上,强制重启
好了,仍选择启动多看系统

看书啰

E-ink的显示确实和TFT差异很大,有点类似早期的段码LCD屏,但没重影,可视角度也很大
据说关键是功耗特别低,偶就把屏保换成自家照片,当黑白电子相框也挺好

网友A:
怎么没有了,继续的图片呢

网友B:
前排留名。楼主赶紧更新

网友C:
坐等拆机图,快拆呀。

网友D:
我当年的是海淘Kindle5,两台全新的,加上转运费什么的四百块/台呢,没刷多看,还是比较喜欢原生的系统。不过格式不如多看支持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了,继续的图片呢

事多有点忙,现在已经更新完了

网友E:
当时感觉这玩意儿好贵,就没有搞

网友:
据说盖泡面贼拉好用,吃起来有书香

网友:
不是安卓差评。这玩意看视频眨眼补桢

网友:
不打算拆机了?

网友:
140我感觉也不算太便宜,不让打赏~

网友:
我买了个国产的国文电子书,500元,带背光,效果不错

网友:
咋一看标题以为是paperwhite4:lol:哪有这么便宜哈哈哈,电子式体验最好的莫属ko2或3,喜欢看书的有财力建议入ko2或3,体验真不一样,虽然还是没纸质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留名。楼主赶紧更新

不好意思,已经更新完了,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我也有个,本来是想买来看pdf文档的,这个显示效果很不错,但分辨率不行,pdf看起来很揪心,看来还是要买索尼那个A4幅面的。
墨水屏现在主要还是用在静态显示上,因为屏幕刷新率不高,还会有残影,优点是省电,理论上屏幕刷新后彻底断电也能保持显示,现在有些超市开始用墨水屏的电子标签,红黑双色,加上空白就是“三色”,应该可以做出全彩的屏,但可能墨水颗粒没有合适的,还要再研发。
kindle的话那个休眠键是可以关机的,具体怎么操作要看说明书,可能版本不同功能也不一样。系统方面感觉多看的体验会好些,但耗电大一些。电子书的耗电主要是系统运行,还有刷新屏幕上,只显示固定画面的话就是待机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拆机图,快拆呀。

这次不拆机了,等它出毛病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当年的是海淘Kindle5,两台全新的,加上转运费什么的四百块/台呢,没刷多看,还是比较喜欢原生的系统。不 ...

海淘比较划算哈,偶这个二手货算起来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时感觉这玩意儿好贵,就没有搞

嗯嗯,现在新版的也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