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电风扇FS40-7AR

楼主(2019-08-29):
最近家里美的电风扇FS40-7AR开一档风有点转不起来了,考虑到已经用了10多年(淘宝订单是2008年5月9日),也没保养加油过,就把它拆开看看是否可以加油.
拆开后发现电机的轴承端盖里面的润滑脂用手指摸已经没有润滑效果了,用手一捏成粉状了. 网上搜索家用风扇的信息,提到风扇的含油轴承一般采用的是浸泡方式,补油一般是羊毛毡里含的油,
是网上搜索了很多风扇补油的信息,有人说用缝纫机油,有人说不能用机油,要用摩托机油,有人说用硅油,有人说用锂基脂,有人说2号锂基脂,有人说3号也可以.林林总总互相冲突 .有人说可以用缝纫机油和润滑脂调配混用,大多数说不能混用.
但感觉我这款风扇干了的润滑脂不太像羊毛毡,于是用风扇的型号搜索,发现美的这款风扇采用普马威克航空固体润滑油,网上有人也说叫纤维油,油泥.代替毛毡补油,所以寿命可以达到10年.
在淘宝搜索,只看到一家店有卖,代用普马威克的,没有小包分装.大包装的价格买这个还不如换个电机,店里标示可代替普马威克,不知道是否能和电机轴承中残余的普马威克油混用,考虑到价格,所以没打算买了,
目前打算用买普通的多功能润滑油凑合用了.等哪天电机轴坏了重新换电机就是了.

总结:风扇润滑没有标准,转速低的吊扇使用滚珠轴承,里面是锂基脂润滑,台扇,落地扇转速高,一般用含油轴承,比滚珠轴承静音,成本也低, 含油轴承润滑有3种方式
1:通用含浸油,装配简单,后期补油是羊毛毡,寿命最短
2:静音含浸油,后期补油是油泥(纤维油),我的风扇的普马威克航空固体润滑油应该就是这种纤维油.寿命稍短
3:真空注油, 后期补油是油脂,寿命最长
目前来看,第二种方式用在家用风扇效果最好,静音效果好,寿命也不错,在我家风扇上使用10年已经验证.

下面是电机拆开后的图

网友:
还带上下摇头的不错了

网友:
应该像AVC风扇那样,设计出一个带循环导流槽的液压轴承系统。

网友:
我最近也在找风扇电机轴的润滑油相关,得到的结论和楼主的几乎一样。在网上找不到普马的油,但是一线厂家宣传都是说用的进口的普马油。

网友:
现在有滚珠轴承的风扇外壳

网友A:
要是我就直接换滚珠轴承算了。

网友B:
哪那么矫情,随便弄点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那么矫情,随便弄点机油。

主要是我有点懒,希望加一次油可以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直接换滚珠轴承算了。

没找到尺寸一致的电机或外壳,再说滚珠的声音还是稍大了点,安静时很明显,现在加点油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低粘机油足够3年吧。太讲究了。性价比低。

网友C:
加个羊毛毡吧!没有就用棉花塞到里面去!好像用毛线衣的毛线也可以哦!塞进去在加满汽车发动机机油就可以啦!妥妥用个3年应该问题不大!我有个美的就是这样搞的!广东这边从4-11月份一直用都可以!楼主这个有上下左右摇头的美的风扇不错!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C:
加个羊毛毡吧!没有就用棉花塞到里面去!好像用毛线衣的毛线也可以哦!塞进去在加满汽车发动机机油就可以啦 ...

毛衣的,怕毛丝会卷进轴里

网友:
车用机油就行听厂家吹猪肉涨价

网友(2020-07-05):
应该像AVC风扇那样,设计出一个带循环导流槽的液压轴承系统。:Strive::Strive:

网友(2021-05-18):
风扇也是一档转不起来了,来学一下维修

网友:
风扇应该是从高速档位启动,转起来后再转低速档,这是常识啊

网友:
搞什么油,直接换滚珠轴承电机一了百了,三十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