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9-08-29):
这个是什么东东?用什么型号代替?接在电源的进线口。

网友:
电磁干扰抑制器,俗称的EMI滤波器。

网友A:
电源滤波器,实在没有的话直接跳线跳过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器,实在没有的话直接跳线跳过也没事。

谢谢,高端设备上的,火线和零线都带电然后就烧了

网友:
自动化设备上好带的滤波器,可以绕过.

网友:
不接也没事,要接,也随便能够买到。就搜电源滤波器,不锈钢壳子的,各种电流规格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