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可以带动4T的硬盘几个,全部工作。

楼主(2019-08-29):
这个电源可以带几块4T的硬盘,CPU,4460 80瓦,显卡120瓦。

网友A:
理论上10个没问题
实际上情况很复杂,要看电源的+12V是单路还是双路设计,功率是否虚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10个没问题
实际上情况很复杂,要看电源的+12V是单路还是双路设计,功率是否虚标等等 ...

没有,1231V3,加vega56玩幽灵行动,没问题,

网友B:
没有明白
我当年是12块硬盘 450w电源
一块硬盘标准功率在10w左右

5v1a 12v 0。6a 左右

所以10块硬盘不过120w的功率
当然放大一些 毕竟10块硬盘 开机同时启动电机电流会大点

网友:
可以找个5V电流大点的,比如5V有22A之类的。

一般电源12V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白
我当年是12块硬盘 450w电源
一块硬盘标准功率在10w左右

打算用4460CPU和RX580组个影视播放,就是放一些蓝光原盘和4K原盘,和一些母带音乐,同时启动工作,能挂几个?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服务器电源,
这电源数据也不能肯定它不虚标对吧,所以大家不敢给你保证,如果你买的是带认证的金牌,铜牌,那么挂10个4T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推荐监控盘,那种硬盘启动电流小几十个硬盘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