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救救我的角磨机吧

楼主(2019-08-29):
博世的角磨机,通电没反应。第一次修这玩意,没啥经验!之前怀疑转子烧了,可是拆出来又没发现明显的烧过的痕迹!电源线什么的都没问题!兄弟们帮忙看看问题会出在哪呢?

网友:
检查电线,开关,电刷,看样子磨损严重了!

网友:
该换新的了,换向器都这样了,外壳都包浆了可以收藏,也可以买个转子看看

网友:
你该把这帖子发到工具区,哪里大佬都很专业

网友A:
你那定子颜色怎么是黑的?

网友:
我擦,这角磨机换向器磨损陈这样了,用的挺多了

大原则上建议换新,现在物资丰富了。
非要修的话第一检查定子线圈这颜色是怎么回事,是否烧了,第二检查到底哪里断路了没通电,不然烧成这样了应该短路跳闸或者烧保险,真转起来估计换向器火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定子颜色怎么是黑的?

定子应该是刷了漆,是灰色的,不是黑的。定子两端电阻都测过,阻值正常。

网友:
碳刷呢,看着像是转子上接触碳刷的地方磨损严重

网友:
通电没反应,线圈又没断路.

检查开关电源线啊......如果线圈没断开,通电后理论上冒烟啥的有可能.
没反应,就是线圈没通电啊.

网友:
维修不懂,你这个成色可以收藏起来了。
——说机不说吧,文明你我他

网友:
定子测量好后,把转子也测一下,然后就是碳刷

网友:
换向器磨损严重,建议更换

网友:
角磨机技术含量不大,把碳刷短路,用万用表测插头,开关打开通,那就是转子的问题,不通就一级一级往上查,看看是线断了,还是开关坏了,还是碳刷部分出的问题

网友:
换向器烧成这样,转子绕组断线,短路的问题多,换个转子试试。

网友:
刷上的线呢?

网友:
不转,除了外壳其它都有可能。

网友:
转子定子都没断的话,多半是碳刷那地方接触不好

网友:
换向器太脏了,擦擦说不定好了。

网友:
电刷都快磨没了

网友:
开关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