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移动的投屏器AND 和^屏

楼主(2019-08-29):
拿到就感觉是投屏器,用起来发现发热巨大,不稳定,等冬天再用吧,,
改散热要等2020年了吧,没空,,
外面长这样,你以为这是正面?

错了,这才是正面,上面有脚垫是背面,
这写是TM是个啥,WIM。。。O?

开了就这样,

两根销魂的WIFI天线,螃蟹芯片,

一排芯片,上面黑色散热片,软的,东芝缓存?

螃蟹特写,电源开关,

背面,

需要下载一个AIR FUN,控制它连上和手机同一个WIFI,
然后在手机的设置里连上它,就可以HDMI投屏了,
玩农药会有马赛克,也会慢一点,不过总体效果值得肯定,
玩了十分钟发热黑屏,闪屏,坑,
谢谢观赏。。

网友A:
黑色一片是什么东西?散热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色一片是什么东西?散热片?

好像比小米手机上的石墨导热高级,边缘有倒角精美做工。就差没用中兴红魔3手机的风冷散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比小米手机上的石墨导热高级,边缘有倒角精美做工。就差没用中兴红魔3手机的风冷散热。 ...

高级货就是不一样,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既然有这么高级的散热片怎么还会发热到卡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就是不一样,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既然有这么高级的散热片怎么还会发热到卡住呢? ...

估计是芯片的供电电压可能3.3V以上的,我爸那有个机顶盒也是发烫的,一年后显示屏里面全是油烟成分沉积,最后换成了网络机顶盒,发热比以前数字电视机顶盒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