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旧系统,请推荐一款启动外存

楼主(2019-08-29):
II ,主板有IDEUSBISA、PCI
想折腾(纯DOS 3.35.06.227.1Win3.1Win95)。C盘选一种电子介质,机械硬盘为D盘。
请推荐一种启动盘方案,并简要说明理由。
方案一:CF+ IDE转换口
    可否露在机箱外(象显卡插头)?换CF卡方便。
方案二:U盘、SD卡、flash(手机)卡
    主板支持否?机器启动否?
方案三:常见的固态硬盘(低容量)
    主板支持否?机器启动否?

网友:
CF卡是那个时代的经典方案,固态就不要想了。

网友:
奔二的主板何来sata?基本只能锁定IDE形式的电子盘,这个很便宜,一个4g电子盘就是当年奔二的顶配机械盘的容量。还有这几个系统对机械硬盘的容量也要注意
至于第二种方案要引导成你所说的几种系统,好像只能U盘(卡插读卡器一样)启动dos的形式,再dos用命令进入win31,win95.不过按照奔二主板的USB性能,读取大一点的系统会很慢。。。

楼主:
标记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4594&
手里有个闲置CF卡。

网友:
打算用USB外设的话,
先看看有没有什么扩展卡能用吧,
不然的话,
古董版本的USB实在SB

网友A:
方案四:TF/SD卡转IDE 淘宝有卖,造型是个挡板,不用拆机箱就可以拆卡。小容量的TF卡想办法弄去,咸鱼有论斤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四:TF/SD卡转IDE 淘宝有卖,造型是个挡板,不用拆机箱就可以拆卡。小容量的TF卡想办法弄去,咸鱼有论 ...

真有这好事?
把常见、廉价的tf卡(手机卡),当成主硬盘(引导盘)用?
如果能正常启动DOS、windows。那将秒杀其它方案。

这儿有一个实例,但是设置很麻烦,还需各种第三方驱动。不是插上就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1c062a0101fpy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