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各位大神推荐一款 入门级示波器 要求如下

楼主(2019-08-29):
可以是二手的外国牌,也可以是全新的国产货。主要是用来测试各种电源适配器的品质(就是看直流输出的波形稳定性)
波形显示方便拍照 或者 截图(虚拟示波器),主要是验货和展示给客户看,要便携一点 哪种大箱子 不太合适
而且是从大学毕业后 再第一次摸用示波器,所以想卖个练练手。谢谢各位大大了

我看中闲鱼上的一款hantek 2D72

600园 各位看合适不?

网友A:
价格,价格,价格,关键的没框定。

网友B:
屏太小,看不出什么细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价格,价格,关键的没框定。

500左右,我自己看的这个就是 600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太小,看不出什么细节吧

这款好像可以接到电脑上,用电脑的显示屏展示波形,我正在看他们在优酷上放出的使用说明视频。关键是我对这个示波器不懂,需要看那些参数。 我现在知道的是 一个 频率和 采样吧  这个数据越高越贵。我对这些没太大的要求

网友C:
还是平板的吧, 屏幕比手持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平板的吧, 屏幕比手持大多了

老铁说的是 模拟示波器接平板? 请推荐一个型号吧。500元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铁说的是 模拟示波器接平板? 请推荐一个型号吧。500元左右的

平板示波器, 价格吗,,,,离你要求还又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板示波器, 价格吗,,,,离你要求还又电距离

谢啦 我去百度下,然后 去咸鱼淘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