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精工的电源,兄弟打印机色带,坏平板

楼主(2019-08-29):
顺手拍的,大家随便看看,
废品站拆的,原来以为是山寨货,一看是精工的,拆开看看,
6.5伏,少见的电压,这个是保险,

嗯,看出不一样了吗?

日本制造,SEIKO,

变压器不太重,两个电容跟新的一样,光泽很不错,

这头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放四边,

电容,10000,另一个好像是6500,

背面,

下面是兄弟标签打印机的色带,卖了一个这个打印机才知道的,
金属标签,带背胶,银色,好复杂,
注意这个东西会把你打印的所有东西都存在里面,如果是机密的东西,
就不要直接扔,最好拆开销毁,

全卡扣,直接撬,

开了这样,三轴,没弄明白,一卷好像是底片,打印完后上面加一层膜还是啥,
注意那个黄色的卷,里面一卷薄膜,就是记录了所有打印的东西!!!
下面黑卷白纸是双层的贴纸,用完了,不像别的很多耗材还剩半卷。

很复杂,

两个小弹簧,,

下面是坏的平板,双电池,一个电池怀孕了,可能压坏了屏幕,

另一个电池也过放了,

这个牌子的平板,没找到资料,

这样,电路板带大块屏蔽,

电池口,妹的两个电池这么多线,

现在状态是,反着放能充电,开机,屏幕只显示一半,左右平分的一半,
正放断路,没找到断点在哪,不开机,不充电,晕死,吃灰吃灰吃灰!!

网友:
仔细看了,发现还真是,碳带好薄的,难怪这么小一个轴装得下8米

网友:
虽然变压器电源,电压适合诺基亚6120,但是电流太大会导致诺基亚不充电,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
这打印机是把黑色的色带印到不干胶贴纸上,再盖上一层塑料膜出来,所以打印的字在黑色的色带上就是透明的,火车票的打印机用的也是这样的色带。

网友:
电源不错,可以做3.6V电批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