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没有建筑力学的同学啊?承重墙改工字钢..

楼主(2019-08-29):
看了很多坛友都在讨论铸铁管和PPR啥的,我也有个土木上的需求,麻烦下各位网友.

2.5米长,5米宽 10个平方的房间.
中间有个承重墙,承重墙是有门的.
两边的预制板,正好搭在承重墙上.

我想把承重墙拆了改成4根16号Q235工字钢.

步骤
1:两边先加上2个16#工字钢
2:拆除承重墙
3:承重墙位置再加2根16#工字钢

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外搜索了其他人的方案得知:
1:预制板集中载荷200KG平方
2:16号工字钢2.5米跨度中心承重3吨

理论上单根工字钢已经远满足载荷要求.

现在4根工字钢的设计强度,理论上已经超过标准的1.5倍
现在只不过是网上找到的资料
我在想有没有懂工程力学的能帮忙算下具体的承重是否能符合要求.

另外如果谁能算出受力载荷,送M币,同时也交个朋友.

情况补充:
1:2楼(楼上)已经将这面墙拆掉了,所以楼下的重量应该不大
2:2楼(楼上)的预制板铺设方向是竖着铺的,和我的相反
3:楼上的情况是 预制板上贴瓷砖,也就是至少楼板厚度是:预制板+5cm的水泥磁砖
4:楼房情况  住1楼,总高6楼,砖混结构
5:墙面情况,承重墙是24cm宽度的(连水泥粉层)的墙面,一侧有宽度90cm的门洞一个.
6:楼房年代 1990年造,砖混,建造质量还算可以.

加固补充:
1:每根工字钢腰间空余位置插2根14mm的螺纹钢,并用混凝土填充增加强度
2:当中2根工字钢中间使用若干14mm螺纹钢,并填充混凝土,可以作为混凝土梁使用

这样整体强度,我预估可以达到要求.就是没有科学论证.

网友A:
私改承重墙是犯法行为,为已好,为他人好,请打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改承重墙是犯法行为,为已好,为他人好,请打住!!!

2楼,楼上已经将这面墙拆掉了.
这个房子设计不合理,5平方的客厅,5平方的小房间.

刚买的房子,老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楼上已经将这面墙拆掉了.
这个房子设计不合理,5平方的客厅,5平方的小房间.

可以去告他,但你自已别这样做。

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造成严重后果的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刑法》

网友:
因工作关系,本人曾租住过上海市昭化路18号,砖混结构,很多业主把承重墙双墙打掉一半,以扩大室内面积,而致隔音效果奇差,人家夫妻动作片声音清清楚楚,联系过业主,业主也没办法,家家都这样打.

网友A:
承重墙对楼房的坚固性,是工字钢不可替代的,地震来了就知道了.

网友B:
1、工字钢的1.5倍的裕量是不够的,2、工字钢的刚度远不及墙体,即使楼板不垮塌也会造成楼板和墙体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工字钢的1.5倍的裕量是不够的,2、工字钢的刚度远不及墙体,即使楼板不垮塌也会造成楼板和墙体裂缝。 ...

不是1.5倍.是单根1.5倍,现在有4根. 如果均匀受力的话,6倍都不止的余量.

而且我也想过在工字钢侧面填充14mm的钢筋混凝土来提高承载力.
我估计最后的总余量应该有6倍.但是又不能确定.

墙改梁不是开玩笑,我尽管查过资料算过.但是总觉得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重墙对楼房的坚固性,是工字钢不可替代的,地震来了就知道了,老兄不会像上海人这么龌龊吧,请原谅我的直 ...

这个里面不存在噪音污染问题.
我是在自己房子里拆掉一个1.4米的墙(有门洞占1米)

再者把承重墙双砖敲成单砖会降低房子的抗震性.
并且如果是高层的,会改变墙面重心,比较严重的.

一般来说我也不想敲掉这面墙,但是这个墙设计过于不合理.
不敲的话客厅5平方,旁边一个小房间5平方,客厅就会很难看.
敲的话,又怕裂缝什么的.

总之想论证一下,这个方案是否稳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不存在噪音污染问题.
我是在自己房子里拆掉一个1.4米的墙(有门洞占1米)

预制板是解放前的房子吧,用几根工字钢代替承重墙,那么工字钢的受力都在基础上,而且十分集中,承重墙受力可是分散的,万一基础不结实,或者工字钢弯曲,塌楼成为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制板是解放前的房子吧,用几根工字钢代替承重墙,那么工字钢的受力都在基础上,而且十分集中,承重墙受 ...

塌楼是不可能的.
工字钢受力也不是集中的,也是分摊受力的.

再者16#工字钢 中心集中受力,在中心部分3.2吨不变形.
预制板,任何一点受力都不能超过200KG
就算预制板+水泥+磁砖 全部加起来重量不会超过700KG

再者受力的话,也不是中心受力,预制板受力也是平均负载的.
即便下面不是剪力墙是工字钢,问题也不大,工字钢+钢筋混凝土梁结合的.
不单单是工字钢.

即便如此,工字钢我用了4条 16#的,楼房坍塌可能性为0.

网友A:
预制板集中载荷200KG平方,是否计算错误,据我所知,理论值加几倍安全系数啊,你楼上楼板总重量能计算出来吗?几根柱子分担,每根承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制板集中载荷200KG平方,是否计算错误,据我所知,理论值加几倍安全系数啊,你楼上楼板总重量能计算出来 ...

可以算的.
一立方钢筋混凝土重量是2.5吨.
预制板厚度15cm,上层水泥+磁砖厚度一般不超过7cm,就算是10cm
那么楼板整体厚度就是16cm.
预制板是空的,就算预制板是实心的钢筋水泥,这个分量大概是400KG(一平方)

房间总平方数是10,也就是上面的分量全部集中在一个平方上,也就4吨.
预制板占一半面积,也就是预制受到的全部力是2吨,这两吨一头在墙上,一头在梁上,那么墙和梁各承重1吨.

16#工字钢中心承重是3吨,整个工字钢承重是1吨,余量有3倍都不止.

16#工字钢单根,中心集中载荷3吨,但是楼上的负荷大概1吨
余量3倍了.

加上有4根工字钢,12倍的余量,加上混凝土的梁,余量估计有13倍都不止.
怎么可能坍塌.

网友A:
住地面那层吧,你这是砖混结构,应该算六层楼总重,所有承重墙长度加起来,能得出每米承重,自已不要瞎搞,找专业公司吧,修复古建筑的公司,他们能把古建筑挪动上百米都没问题,他们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住地面那层吧,你这是砖混结构,应该算六层楼总重,所有承重墙长度加起来,能得出每米承重,自已不要瞎搞, ...

楼上没墙,楼上只有楼板,他没墙我也要算他墙的重量吗?

楼主:
16#工字钢跨度2.4米的承重,有人算过,各位懂的看看对不对.
他的结论是,线载荷 3.6吨,集中载荷4.3吨.

此梁为稳定控制,可承载36KN/M 的线荷载 和 43KN的跨中集中荷载
跨度为 2.4 M
截面为 普工16
截面Ix = 1.13e 007 mm4
截面Wx = 141250 mm3
面积矩Sx = 80125.6 mm3
腹板总厚 6 mm
塑性发展系数 γx = 1.05
整体稳定系数 φb = 0.877902
由最大壁厚 9.9 mm 得:
截面抗拉抗压抗弯强度设计值 f = 215 MPa
截面抗剪强度设计值 fv = 125 MPa

线荷载:
剪力范围为 -43.495--43.495 KN
弯矩范围为 -26.097--0 KN.M
最大挠度为 6.72661 mm (挠跨比为 1/356)
由 Vmax x Sx / (Ix x Tw) 得
计算得最大剪应力为 51.4021 MPa 满足!
由 Mx / (γx x Wx) 得
计算得强度应力为 175.96 MPa 满足!
由 Mx / (φb x Wx) 得
计算得稳定应力为 210.454 MPa 满足!

跨中点荷载
剪力范围为 -21.795--21.795 KN
弯矩范围为 -25.977--0 KN.M
最大挠度为 5.36567 mm (挠跨比为 1/447) 由 Vmax x Sx / (Ix x Tw) 得
计算得最大剪应力为 25.7572 MPa 满足!
由 Mx / (γx x Wx) 得
计算得强度应力为 175.151 MPa 满足!
由 Mx / (φb x Wx) 得
计算得稳定应力为 209.486 MPa 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没墙,楼上只有楼板,他没墙我也要算他墙的重量吗?

问题是砖混结构你变成了工字钢预制板结构,是个不稳定结构,几乎没听说过。
预制板本身重量,与工字钢形成的剪切力听说过吗?

网友:
通俗点说吧,等同于预制板铺在工字钢上,不是有机结合,预制板两头往工字钢磕,像把剪刀。

网友:
我们这边地基都挖了都没有事,也没有人管。你放心大胆的干吧。

楼主:
有梁,今天确认过了。回头两边加点2条工字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