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连接网速请教!!!

楼主(2019-08-29):
现在公寓台式机连接网速如图
1;有线连接100 Mbps

2;无线连接54 Mbps

(无线网卡是几年前买的号称300M的)

请问我要提高无线连接的速度(现在54  Mbps),应该升级路由器还是升级无线网卡?

下图是路由和无线网卡的资料: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这种USB接口的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这种USB接口的无线网卡~

哥们说要用PCI-E插卡式的?

网友B:
如果你没弄错型号的话,就先登录路由,看看无线部分是工作在哪种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没弄错型号的话,就先登录路由,看看无线部分是工作在哪种模式下? ...

Wi-Fi 信息
2.4 GHz 频段
SSID:
******
开启/关闭:
开启
MAC 地址:
B4:30:55:39:DR:30
安全模式:
WPA-PSK/WPA2-PSK
信道:
自适应(11)
发射功率(百分比):
100%
区域码:
中国
-------------------------------------------------------------------------------

这个路由没有5G和2.4G双频的,只有2.4G频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Fi 信息
2.4 GHz 频段
SSID:

我来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到底升级网卡还是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说要用PCI-E插卡式的?

如果可以,尽可能用内置的~

网友:
两样都升级,首先路由是百兆路由,想跑满你的带宽是不现实的。上边所谓的450M只是一个理论值,连接速率能有72已经很不错了,另外只有2.4G频道。建议买一个千兆的双频路由。另外把网卡也换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来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你查到的只是生产厂家地址而已

网友:
我饿路由器是k2无线网卡是腾讯WiFi读卡器那样的,连接速度是150m,k2是百兆网口,无线连接下载速度一秒10兆,可以跑满100兆宽带

网友:
建议把这个华为垃圾路由换掉,曾经用过这个ws550,动不动无线就没流量。

网友:
首先要换掉450M的路由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查到的只是生产厂家地址而已

那地方有生产厂家???
怎么看都不像

网友:
2.4G就不用多想了,你的速度是标准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地方有生产厂家???
怎么看都不像

好吧,欢迎查我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欢迎查我的地址

一般来说MAC地址具有“唯一性”,
但也不至于说是任何的MAC地址都十分容易查到地址的,
(实际是我水平菜)

我查真实地址的那种网站的数据,
一般都是手机那边来的,
连接了WiFi又开了GPS的情况下,
被获取到了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到底升级网卡还是路由?

要我看那俩都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看那俩都该扔了

你老大

网友:
要是我也把无线网卡和路由器扔了。

80元买个 新3路由  关闭2.4g 光口千兆,下载跑满 12.5MB   1000mb网线直接连接台式机 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