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卫宁的电解水机,电源坏了。

楼主(2019-08-29):
京东买的卫宁电解水机,3K多的货,现在坏了,拆开一看,感觉 就几百元的货色,就是电源板坏了,就拿去电子城找人修,同时带了一个施耐德的伺服驱动和5个步进电机驱动去修,找了个修伺服驱动的档口,居然说修这个也简单,一修就是2周,然后说找不问题,修不了。然后还说伺服驱动和进步电机的驱动也不值得修。问问论坛大神们,这个电解水机的电源板哪里坏了?

网友:
看着板子质量还不错,照片外观看不出什么,要是懂一些可以测测关键点电流电压什么的,大致看一下故障出在哪里,不懂就去修家电的地方修吧,说实话这种东西就是智商机,酸碱水离子水电解水小分子团水都是商家炒出来的,就那么一个小水桶也不像有RO膜,顶多有点水电解产生的氧气和氢气,含氧量高一点,

网友:
看看电机的工作电压和电流,买块功率和电压能到达要求的板子就行。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源板都修不好,,伺服驱动器就不用让他修了

网友:
就是骗老人家的机器,我家也买了一台,现在不用了,用沁园的RO膜机算了。。起码滤得干净点。。。

网友(2020-02-24):
恭喜 恭喜 ,3K多的货

智商税

成功缴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