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 air2 尾插拆解

楼主(2019-08-29):
ipad air2尾插接触不良换新,旧的看着做工不错那就拆了吧,本以为是松了接触不良,拆了细看好像是触角氧化严重。

网友A:
铁壳上面的镭雕开头字母是啥?说不定是我们厂里做的

网友B:
为什么别人的机子都这么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上面的镭雕开头字母是啥?说不定是我们厂里做的

FL 49E0 6D,这样的一个尾插成本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别人的机子都这么脏

深有同感

网友C:
,微距得练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FL 49E0 6D,这样的一个尾插成本要多少钱啊

FOXLINK(正崴)生产的

网友E:
牛掰,谢谢分享,无铅焊如何无损拆下来的啊?求温度和风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FL 49E0 6D,这样的一个尾插成本要多少钱啊

果然是我们厂生产的,现在便宜了吧,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很贵的。具体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掰,谢谢分享,无铅焊如何无损拆下来的啊?求温度和风速

我山上的金卡思热风枪是300℃ 风速4,大概吹了五六秒就下来了。250℃干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距得练练了。。。

器材有限啊  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XLINK(正崴)生产的

666,咋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器材有限啊  啊哈哈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