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dafruit_GFX驱动ILI9341 2.4寸并口屏

楼主(2019-08-29):
买这屏的时候不知道只支持并口
回来要把之前的程序Ucglib库改成Adafruit_GFX库
这库要搭配MCUFRIEND_kbv库一起使用
才能驱动这个并口屏
感觉没Ucglib库那么好用
所以买屏幕最好选SPI接口
这屏幕唯一优势是可以直接插入Arduino UNO R3
不然接线都很麻烦

楼主:
#include <dht11.h>
#define DHT11PIN 13 //DHT11 data接13引脚
dht11 DHT11;
#include "Adafruit_GFX.h"// Hardware-specific library
#include <MCUFRIEND_kbv.h>

#define LCD_CS A3 // Chip Select goes to Analog 3
#define LCD_CD A2 // Command/Data goes to Analog 2
#define LCD_WR A1 // LCD Write goes to Analog 1
#define LCD_RD A0 // LCD Read goes to Analog 0
#define LCD_RESET A4 // Can alternately just connect to Arduino's reset pin

MCUFRIEND_kbv ucg;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07FF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WHITE   0xFFFF

//外圈仪表
void draw(int value)
{
  int cx = 160;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119;  //圆半径r
  float angle;  //数值转换指针偏转角度
  float rad;  //指针偏转角度转换弧度

  //仪表刻度
  for(int i=0;i<=100;i+=10)
  {
    angle = 150+i*2.4;
    rad = angle/180*PI;
    if(i==0||i==20||i==40||i==60||i==80||i==100)
    {
      //刻度线
      ucg.drawLine(cx+(cr-15)*cos(rad),cy+(cr-15)*sin(rad),cx+(cr-5)*cos(rad),cy+(cr-5)*sin(rad),WHITE);
      //刻度数值
      ucg.setTextSize(2);
      ucg.setTextColor(WHITE);
      ucg.setCursor((cx-10)+(cr-35)*cos(rad),(cy-8)+(cr-35)*sin(rad));
      ucg.print(int(i));
    }
    else
    {
      //刻度线
      ucg.drawLine(cx+(cr-15)*cos(rad),cy+(cr-15)*sin(rad),cx+(cr-5)*cos(rad),cy+(cr-5)*sin(rad),WHITE);
    }
  }

  //仪表外圆加粗5像素
  for(int i=0;i<=4;i++)
  {
    ucg.drawCircle(cx,cy,(cr-i),WHITE);
  }

  //指针轨迹
  for(float i=150;i<150+value*2.4;i++)
  {
    rad = i/180*PI;
    ucg.drawLine(cx+(cr-10)*cos(rad),cy+(cr-10)*sin(rad),cx+(cr-5)*cos(rad),cy+(cr-5)*sin(rad),CYAN);
  }

  //指针
  for(int i=0;i<=5;i++)
  {
    angle = 150+value*2.4;
    ucg.drawLine(cx+(cr-69)*cos((angle-i)/180*PI),cy+(cr-69)*sin((angle-i)/180*PI),cx+(cr-5)*cos(rad),cy+(cr-5)*sin(rad),CYAN);
    ucg.drawLine(cx+(cr-69)*cos((angle+i)/180*PI),cy+(cr-69)*sin((angle+i)/180*PI),cx+(cr-5)*cos(rad),cy+(cr-5)*sin(rad),CYAN);
  }

  //显示数值
  ucg.setTextSize(3);
  ucg.setTextColor(WHITE);
  ucg.setCursor((cx-15),(cy+70));
  ucg.print("RH");
}

//内圈仪表
void draw2(int value) {
  int cx = 160;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50;  //圆半径r

  //内圆显示数值
  ucg.setTextSize(3);
  ucg.setTextColor(WHITE);
  ucg.setCursor((cx-25),(cy-10));
  ucg.print(value);
  ucg.setCursor((cx+15),(cy-10));
  ucg.print("C");

  //仪表外圆加粗5像素
  for(int i=0;i<=4;i++)
  {
    ucg.drawCircle(cx,cy,(cr-i),CYAN);
  }
}

void setup()
{
  pinMode(DHT11PIN,OUTPUT);
  ucg.begin(0x9341); //ILI9341
  ucg.setRotation(3); //屏幕旋转270度
  ucg.fillRect(0,0,320,240,BLACK);  //填充屏幕背景颜色
}

void loop()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将读取到的值赋给chk
  int tem=(float)DHT11.temperature; //将温度值赋值给tem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将湿度值赋值给tem
  ucg.fillCircle(160,120,119,BLACK);  //局部清屏
  draw2(tem);
  draw(hum);
  delay(2000);  //2秒刷新一次
}

楼主:
#include <dht11.h>
#define DHT11PIN 13 //DHT11 data接13引脚
dht11 DHT11;
#include "Adafruit_GFX.h"// Hardware-specific library
#include <MCUFRIEND_kbv.h>

#define LCD_CS A3 // Chip Select goes to Analog 3
#define LCD_CD A2 // Command/Data goes to Analog 2
#define LCD_WR A1 // LCD Write goes to Analog 1
#define LCD_RD A0 // LCD Read goes to Analog 0
#define LCD_RESET A4 // Can alternately just connect to Arduino's reset pin

MCUFRIEND_kbv ucg;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07FF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WHITE   0xFFFF

//左边仪表
void draw(int value) {
  int cx = 77;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75;  //圆半径r
  float angle;  //数值转换指针偏转角度
  float rad;  //指针偏转角度转换弧度

  //仪表刻度
  for(int i=0;i<=100;i+=2){
    angle = 150+i*2.4;
    rad = angle/180*PI;
    if(i==0 ||i==20 ||i==40 ||i==60 ||i==80 ||i==100)
    {
      //刻度线
      ucg.drawLine(cx+(cr-13)*cos(rad),cy+(cr-13)*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WHITE);
      //刻度数值
      ucg.setTextSize(2);
      ucg.setTextColor(WHITE);
      ucg.setCursor((cx-10)+(cr-33)*cos(rad),(cy-8)+(cr-33)*sin(rad));
      ucg.print(int(i));
    }
    else if(i==10 ||i==30 ||i==50 ||i==70 ||i==90)
    {
      //刻度线
      ucg.drawLine(cx+(cr-13)*cos(rad),cy+(cr-13)*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WHITE);
    }
    else
    {
      //刻度线
      ucg.drawLine(cx+(cr-8)*cos(rad),cy+(cr-8)*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WHITE);
    }
  }

  //仪表外圆
  ucg.drawCircle(cx,cy,cr,BLUE);
  ucg.drawCircle(cx,cy,(cr-1),BLUE);
  ucg.drawCircle(cx,cy,(cr-2),BLUE);

  //仪表指针及轨迹
  for(float i=0;i<=value;i+=0.25)
  {
    angle = 150+i*2.4;
    rad = angle/180*PI;
    if(i<value)
    {
      ucg.drawLine(cx+(cr-8)*cos(rad),cy+(cr-8)*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WHITE);
    }
    else
    {
      ucg.drawLine(cx+(cr-60)*cos(rad),cy+(cr-60)*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BLUE);
    }
  }

  //仪表中心小圆
  ucg.fillCircle(cx,cy,(cr-60),BLUE);

  //中心小圆符号
  ucg.setTextSize(2);
  ucg.setTextColor(WHITE);
  ucg.setCursor((cx-5),(cy-7));
  ucg.print("H");
}

//右边仪表
void draw2(int value) {
  int cx = 243;  //圆心x
  int cy = 120;  //圆心y
  int cr = 75;  //圆半径r
  float angle;  //数值转换指针偏转角度
  float rad;  //指针偏转角度转换弧度

  //仪表刻度
  for(int i=0;i<=50;i+=1){
    angle = i*4.8+150;
    rad = angle/180*PI;
    if(i==0 ||i==10 ||i==20 ||i==30 ||i==40 ||i==50)
    {
      //刻度线
      ucg.drawLine(cx+(cr-18)*cos(rad),cy+(cr-18)*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WHITE);
      //刻度数值
      ucg.setTextSize(2);
      ucg.setTextColor(WHITE);
      ucg.setCursor((cx-10)+(cr-33)*cos(rad),(cy-8)+(cr-33)*sin(rad));
      ucg.print(i);
    }
    else if(i==5 ||i==15 ||i==25 ||i==35 ||i==45)
    {
      //刻度线
      ucg.drawLine(cx+(cr-13)*cos(rad),cy+(cr-13)*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WHITE);
    }
    else
    {
      //刻度线
      ucg.drawLine(cx+(cr-8)*cos(rad),cy+(cr-8)*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WHITE);
    }
  }

  //仪表外圆
  ucg.drawCircle(cx,cy,cr,RED);
  ucg.drawCircle(cx,cy,(cr-1),RED);
  ucg.drawCircle(cx,cy,(cr-2),RED);

  //仪表指针及轨迹
  for(float i=0;i<=value;i+=0.25)
  {
    angle = 150+i*4.8;
    rad = angle/180*PI;
    if(i<value)
    {
      ucg.drawLine(cx+(cr-8)*cos(rad),cy+(cr-8)*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WHITE);
    }
    else
    {
      ucg.drawLine(cx+(cr-60)*cos(rad),cy+(cr-60)*sin(rad),cx+(cr-3)*cos(rad),cy+(cr-3)*sin(rad),RED);
    }
  }

  //仪表中心小圆
  ucg.fillCircle(cx,cy,(cr-60),RED);

  //中心小圆符号
  ucg.setTextSize(2);
  ucg.setTextColor(WHITE);
  ucg.setCursor((cx-5),(cy-7));
  ucg.print("T");
}

void setup()
{
  pinMode(DHT11PIN,OUTPUT);
  ucg.begin(0x9341); //ILI9341
  ucg.setRotation(3); //屏幕旋转270度
}

void loop()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将读取到的值赋给chk
  int tem=(float)DHT11.temperature; //将温度值赋值给tem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将湿度值赋值给tem
  ucg.fillScreen(BLACK);  //清屏
  draw(hum);
  draw2(tem);
  delay(5000); //5秒刷新一次
}

网友A:
表盘还能嵌套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盘还能嵌套挺好看的

这个是模仿一些汽车的全液晶仪表盘
可惜刷新率太低了只能几秒刷新一次

网友B(2020-04-05):
w我也搞了一个这玩意真他妈难弄,一直没点亮,下去找找库,楼主给个建议吧

网友:
我咋编译错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模仿一些汽车的全液晶仪表盘
可惜刷新率太低了只能几秒刷新一次

SPI驱动彩屏不慢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w我也搞了一个这玩意真他妈难弄,一直没点亮,下去找找库,楼主给个建议吧 ...

先弄画点和画线吧,库有时编译一堆错误,需要一点一点排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PI驱动彩屏不慢才怪

看来你是没i用过SPI啊,惭愧

网友:
我一直没搞懂这玩意到底用的是啥IC?卖家说9225,我看到好多人说是9431,更还有别的说法,手里的屏都搞定了,就这个一直不行

网友:
这是国外搜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没i用过SPI啊,惭愧

天天在用,驱动单色屏,FLASH,TF卡用SPI,彩屏用并口

网友:
看看我的SPI,这速度慢了就没有快的屏了,过去的老东西就不要提了

网友:
并口屏到MCU之间,有接口片子,用到RT8875,或者SSD1963,还是什么其他的方案

我有个RGB接口的裸屏,想点亮

楼主(2020-06-02):
引用 网友B:
w我也搞了一个这玩意真他妈难弄,一直没点亮,下去找找库,楼主给个建议吧 ...

确定屏幕是好的话应该是复位的问题,有些库不包含复位脚的操作。最好认真阅读下屏幕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