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盒子

楼主(2019-08-29):
现在iptv的盒子配置大多是1+8的配置,我看到有几个盒子WIFI芯片配置都是千兆的 比如rtl8822,mt7668等,唯一的缺陷就是大部分都是用的s905,画质输出有点差,有没有配海思芯片和千兆WIFI的呢?

网友A:
我怎么觉得s905 比海思的好还有盒子要那么快的wifi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s905 比海思的好还有盒子要那么快的wifi干吗?

现在宽带大部分都是百兆起步了,没有一个盒子有线接口是千兆的,无线还是百兆的话,视频网速会影响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宽带大部分都是百兆起步了,没有一个盒子有线接口是千兆的,无线还是百兆的话,视频网速会影响跟大! ...

网上的视频都是假高清,你看下码率就知道了,百兆有线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