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到一个笔记本短路无法开机怎么样维修?

楼主(2019-08-29):
笔记本是捡到的,症状是短路无法开机完全没有反应(短路的原因初步判断是屏幕轴的机壳断裂,本身涂有导电层碰触到电路板造成原件损坏短路),把笔记本适配器插上主板上的电源接口的时候会出现啪的一声及闪光然后适配器进行保护无输出。
请问怎样排查问题及维修,我仪器只有万用表,可调电源可以用台式电脑的3.3v慢慢往上升电源代替吧。

下面看图,还没有上3.3v 的电压 目前没有发现烧毁的迹象。

有电脑的电路图就好了。
联想y471a

之前这个本子的.硬盘接硬盘盒能转无法检测到。

主板上正负极电阻为90k

网友:
大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A:
0519那张照片,看下Q76边上那两个电容是着不顺眼,看下是短路了嘛?

网友:
楼主的条件不适合维修,卖尸体吧

网友A:
http://kythuatphancung.vn/upload ... l_la-6884p_r1.0.pdf
图纸来了。网上搜下就有。。

网友B:
恒压横流烧一下,用热成像看一下是哪个部位发热,应该是那个部位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主板接上电源,用舌尖贴在主板上轻轻的掠过,哪里有明显的针刺感觉就是哪里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19那张照片,看下Q76边上那两个电容是着不顺眼,看下是短路了嘛?

确实这个电容拆下来看着是裂开的,用二极管档位测量是短路的。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插上适配器后风扇动了一下然后,漏电开关就跳闸了,我吧适配器什么都不接然后插入电源也出现了漏电开关跳闸的显现(不是空开)看样子适配器在接主板的那一瞬间哪里的原件坏了漏电到接地线了。晚上回去拆开。

插上插座时适配器要亮灯是黄色的(估计出厂就是黄色的吧),然后立马跳闸,适配器上的黄色灯也一直亮着直到电量耗尽。

大师你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测试了适配器输入端 L  N  的电阻只有50k

网友A:
你说的漏保不是进户配电箱那个嘛??要不是了话就直接去掉它试一下吧。原机带的适配器就是黄色指示灯。
电源直接短路不会烧电源的,我感觉是你说的那个漏保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漏保不是进户配电箱那个嘛??要不是了话就直接去掉它试一下吧。原机带的适配器就是黄色指示灯。
电源 ...

应该不是吧。我家里其它电器都正常,唯独现在插适配器就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kythuatphancung.vn/uploads/download/3515d_compal_la-6884p_r1.0.pdf
图纸来了。网上搜下就有。。 ...

这个是俄罗斯网站的图纸不错下载速度快就是好像好久没有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19那张照片,看下Q76边上那两个电容是着不顺眼,看下是短路了嘛?

这个电容是多大的?可以不要不?我没有时间去跑线路。适配器又出问题 了。我看这个电容是通病。就是没有人提到这个电容的容量。

网友A:
看个头九成是1UF以上的,10UF的可能比较大,不上也没事,去掉就行了。
适配器有阻值是对的,里面有EMI。
换个地试试吧,我感觉适配器坏的可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头九成是1UF以上的,10UF的可能比较大,不上也没事,去掉就行了。
适配器有阻值是对的,里面有EMI。
换 ...

确实这个适配器对地漏电,相线对地阻值只有20k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这个适配器对地漏电,相线对地阻值只有20k

最后发现是接口处以前进液后,产生铜锈。漏电造成的。换一根电源线就可以解决。
那个主板上短路的电容拆掉后问题解决完美开机进系统。有时间看看图纸把电容弄一个上去。
大神们要是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帮忙看看多大的电容。这个是接屏幕的那个电容对地短路了。

网友:
C524
4.7U_0805_25V6-K

ctrl+f搜一下就行了。

楼主:
此处有两个电容。图纸上看是屏幕led 供电用的。
4.7uF  0805_25V6-K

4.7uF 是容量 0805 是规格大小

那么 25v是电压 ?

v6-k又是什么意思?

拆机件的贴片电容不知道耐压多少只有买新的了。贴片可以像电解的那样 买大于25v 的不?
现在将就用。买了新的在换。

查询到的资料0805 的电容耐压值最高只有16v  https://wenku.baidu.com/view/f3b ... 3a87c240288a9e.html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到底解决了没。希望你没将故障扩大,
我都看到故障了,不出意外,应该是公共点短路,
拆掉这颗0603电容估计就OK了
电流表二级体再测量下拆掉电容的两端二级体值,一端为0,一端400多为正常

网友:
没仔细看上面的,故障电容量拆掉了后,应该适配器能开机,但是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的时候还是会短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量测下这3个MOS管,的二极体值。红黑表笔测量MOS的两端最中间的2pin。只要不为0就OK。肯定有一个为0
换掉就OK,这个机器和Y470短路通病一样,修了好多,都是眼睛闭起来修的。击穿的为电池隔离MOS管。找个P管换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压横流烧一下,用热成像看一下是哪个部位发热,应该是那个部位的电容短路了。 ...

你肯定没修过芯片输出电容短路的故障。这种故障按你说的做,发热的是芯片,时间久了会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