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声艺宝ESYB四通道智能蓝牙充电器无蓝牙版的研究结果

楼主(2019-08-29):
声艺宝ESYB四通道智能蓝牙充电器无蓝牙版的研究结果

经过群内多位高手指导,终于把这个没有蓝牙版的充电器成功启动了。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但至少能启动能充电了。

这个是不是看上去眼熟啊

可惜上面的蓝牙模块没有焊上去,或是焊上去又拆掉了

四个充电位

单片机控制充电及识别

这个是接屏的接口

楼主:
到手插电无反应,板上的白色插座是液晶背光的,有三伏多的电压。蓝牙模块焊盘上也有3.3V的供电电压。
难道没有蓝牙就不能用了?

经过大家讨论,查询相关资料,确定蓝牙模块只是发送TTL数据。应该是CPU没有收到蓝牙模块的数据,所以没启动充电器

于是找来USB转TTL线,接上去。

当然,接之前我先找了块屏

有前面的高手研究的接线定义了
接上屏后开机,只显示LOGO,无任何动静

打开串口助手,发送AT+Ok,注意,要快速发送,因为CPU要问你六七个问题,你要都回应了,他才发指令让充电器工作

成功充电中

呵,直接把这头卷起来,就省了弹簧固定了

就是充电电流不知道怎么调节了

可以显示电流,电压,百分之比,容量之类。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接着研究。有蓝牙模块的可以焊上蓝牙模块看能不能接APP正常使用

现在存在的问题,第一,关机时要把电池取下来,第二,USB转TTL线拨下电脑USB口。第三,等一分钟左右再关机
不然的话再次开机会开不起来,暂时原因不明。

还有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调节参数,虽然启动了,但是最大电流是固定的0.5安

呀,昨天折腾了一下午才折腾出来

老规矩,有分加分,没分顶帖,谢谢大家

网友:
不错,应该加个芯片模拟就能启动了

网友:
加个8脚单片机就完美了

网友:
还没收到没收到没收到
没的玩没的玩没的玩

网友:
牛掰,看来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加油

网友:
电流档位应该也是at+特定字符串调节,找个蓝牙版抓数据分析,除非知道通讯规范加个单片机诱骗,要么能破解mcu程序~

网友:
还是六口那个傻瓜机省事

网友:
優秀文章 终于见到能和鬼子相比的充电器了

网友A:
哪里有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卖??哦

安鑫,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卖??哦

13316832829加微信群内一起研究

网友:
好的,安鑫么,我直接淘宝打开,已收藏店铺,

网友:
好象是上电池后马上按按键,选电流

网友:
当时买的带蓝牙的

楼主:
现在又有人研究出来,只要在电池刚装上去时,马上按下按键,就可以调节电流电池类型等 了

网友:
液晶什么主控?
http://www.e-syb.com/charger.html  有该型号apk下载,能不能谁破解了手机端发送码
安卓
http://www.e-syb.com/share/ESYB.apk
苹果 扫码
http://www.e-syb.com/app-download
HY254101蓝牙4.0模块 BLE串口模组CC2541

网友B:
刚刚看了下某宝这个蓝牙模块,18块一个,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了下某宝这个蓝牙模块,18块一个,真贵。。

有模块,没程序,也是不可以的。用POS机拆出来的模块,刷上程序,应该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