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俺的平板电脑是不是屏幕排线出问题了呢???

楼主(2019-08-29):
俺的平板电脑是不是屏幕排线出问题了呢???

开机是个白色........

会不会是排线出问题了嘛???

触摸屏完全摔碎了呢......

就只有屏幕了呢......

看上图的屏幕白色.......

屏幕应该没有摔坏的啦.......

俺的平板电脑是不是屏幕排线出问题了呢???

网友:
ipad?
如果液晶外观完好,把排线拔插一下,可能就行了。

网友:
显示都没有,估计显示屏也凉了吧

网友A:
屏幕这个鬼样子你不觉得不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这个鬼样子你不觉得不正常吗……

还请多多指教哦。。。

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