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耗时两个晚上,打造一个数控恒流驱动电源

楼主(2019-08-29):
几天前接了一个项目,一个远程操控的流量阀,客户要求一周内交货。系统各部件通信用485,整个阀是控制总流量的,恒流驱动,最大输出电流600mA,按照输出电流等比例开启阀门角度。由于时间关系,而且只需要一个,就没有画PCB,直接用实验板做的,等后期有需要再考虑做PCB。

外壳用的铝型材的,这样能稍微提高点抗干扰能力。前面那个DB9的接口由于元件太高塞不进去,最后拆了。右边线圈那里是个MC34063,为后面的运放提供负电压。

黑色的是个电源模块,输入最高42V,输出一路5V一路12V。进口的拆机模块,现在不太好买了,最近发的有这个模块的拆机,感兴趣的可以去主要搜一下。

这是调试阶段,输出的采样电阻换了几个测试。由于输出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就用了普通电阻作为电流采样。

驱动板单独用了一个板子,上面两个运放,OP07。

开始为了测试参数,临时加了个散热,这是输出驱动MOS管。

MOS管最终是这样焊接的,散热片直接贴到外壳上面。

输出采样电阻最终使用的是1欧的水泥电阻。

单片机用的STC的60S2,DA芯片TLC5615,基准源MC1403,AD用的单片机自带的。基准是2.5V的,通过电位器分压到1.024V。

基准电压调好之后用胶把电位器封住了。

板子背面有点乱。

飞线之后用黄胶固定一下。

这是外壳,壳子上打孔,固定MOS管。

这是固定好驱动板之后的样子。MOS管贴到外壳上,外壳外面安装了散热片。

控制板也塞进去了~~电源模块高度正好。

壳子内部有点挤~绿色的是输入输出和控制接口。

本来是用DB9的,外壳空间不够,换成了这种端子了。

没有端子的一面封口了,引出来散热风扇的供电。

这头要开出端子的孔~懒得动雕刻机了,依然老办法。

画好开孔位置,用电钻沿着边缘打上一排孔。

接下来上锉刀。

端子用AB胶固定的。

标签是不是挺山寨的~

基本完成~铝壳上面加了个散热片,再加个风扇,要应对长时间工作~

开始进行测试。

控制是用的485,发个数据测试。600mA按照百分比总共100档,通信协议,第一个字节设备编号,第二00关闭输出01开启输出,第三输出百分比,1D十进制就是29,所以应该输出174mA。

输出电流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基本上符合要求。

网友A:
只能一个字表达,牛逼,软硬件通吃

网友:
只能两个字表达,牛逼,软硬件通吃

网友:
只能*个字表达,牛逼,软硬件通吃

网友:
真的强大了

网友:
关键还是有技术啊

网友B:
老帖子翻出来重发吗,图片水印不是现在的版本啊

网友:
谢谢分享,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帖子翻出来重发吗,图片水印不是现在的版本啊

老站的,捡几篇转过来基本不怎么去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一个字表达,牛逼,软硬件通吃

同意,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C: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目瞪口呆没有搞懂一个英文单词是说的啥玩艺儿!专业性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目瞪口呆没有搞懂一个英文单词是说的啥玩艺儿!专业性太深了 ...

哪有英文单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目瞪口呆没有搞懂一个英文单词是说的啥玩艺儿!专业性太深了 ...

好嘛!总有字母拼成的东西吧?是汉语拼音还是英文字母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D:
先发的头条还是论坛?

网友E:
既然是恒流的为啥不能短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恒流的为啥不能短路呢?

短路可以,但是限压恒流,电阻太小达不到额定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发的头条还是论坛?

一起发的呀

网友:
最怕大神,技术牛逼,还有文化

网友:
电路发上来,我这咋都是4-20MA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