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我用万能充“改”的18650 充电器。。。

楼主(2019-08-29):
加两个导线,把电池座接上正负就完事了。。。为啥这么弄?

下面这个其实是18650的座充,但是坏了,充不上电了。
然后用万能充的正负接出电线来,把里面掏空,就完事了,万能充以后还可以用。。
绿色改装,哈哈。。三个灯,中间充电红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电流很小,才300~500ma,充电都不会热。。

网友:
一直用一个飞利浦手机的充电器充18650,除了充电时间要久点,其他都很完美

网友:
看看,不错,不浪费环保。。

网友A:
4056+mos整流桥,电池不分正负极,即放即充。

网友:
我和楼主刚好相反,我是把万能充掏空了,将充电板放进去,专门做了一个可以适配各种奇怪接口的电池。

网友:
也挺好,能用得住哈哈

楼主(2021-06-17):
引用 网友A:
4056+mos整流桥,电池不分正负极,即放即充。

这个不错哦。。。不过底座太寒碜了。。。哈哈。。

网友:
那天我也改试试~~~~

网友(2022-05-21):
万能充能激活电池?

网友:
有保护吗?会不会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