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左右的千兆路由选哪款好

楼主(2019-08-29):
在论坛看了不少帖子,综合了大家的意见,选出三款,大家觉得哪一款最好呢?另外有其他合适的型号也欢迎推荐

中兴E8820 V2       CPU是MT7621A 内存64M 闪存16M      外置双天线       闲鱼售价45

中兴E8820 V1       CPU是QCA9563 64M 内存 32M FLASH    内置双天线     售价60

中兴 E8821           CPU是QCA9563 128M 内存 32M FLASH    外置双天线     售价66

歌华链             CPU是MT7621AT  内存512MB,闪存32MB  外置4天线     售价66-80

华硕RT-AC1200      CPU是MT7628AN  内存64MB,闪存16MB  外置4天线     售价72

初定还是选歌华链 ,歌华链   和华硕的都是用了四片信号放大IC,其他的几款都是只用了两颗放大芯片

网友A:
现在运营商降速,超不过百兆的

网友:
别问 问就K2P

网友:
K2P,没有之一

网友:
对比一下果照先...

网友:
newifi3 d2 v1.2

网友:
k2p已经不适合入手了,一路狂涨

网友:
必须是K2P啊,狂拽酷炫吊炸天

网友:
据说 歌华链和新3配置差不多, 据说2.4G信号好点,  歌华链和k2p a版相比, 优点是价格便宜些,    缺点是外壳差点, 另外和新三一样能买到的一般也是矿渣了,

网友B:
我用腾达AC9 会贵点 这货确是不错有USB口能当简单的数据中心 就是有几个版本 买时做了3 4天功课  个人感觉博通 高通的会比MTK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运营商降速,超不过百兆的

你确定?我家300M好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腾达AC9 会贵点 这货确是不错有USB口能当简单的数据中心 就是有几个版本 买时做了3 4天功课  个人感觉 ...

磊科power8L比AC9好用多了,也比AC9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我家300M好好的啊

下载能到30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我家300M好好的啊

我也是甘肃电信300兆宽带,下载没有超过10兆过

网友:
K2P都涨超出楼主的预算了吧

网友:
k2p  b版应该还是百元左右吧,就是夏天热点,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甘肃电信300兆宽带,下载没有超过10兆过

光猫要千兆,路由要千兆,然后找合适的网站测速,我们这电信到是满速

网友D:
首选E8821,次选歌华链或E8820 V1。AC1200就不要了,百兆口。E8820 V2做工比较缩水且没有信号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选E8821,次选歌华链或E8820 V1。AC1200就不要了,百兆口。E8820 V2做工比较缩水且没有信号放大器。 ...

最后还是选了哥华链,和E8821一样也是66元,E8821第一个感觉可能CPU比7621A差点,第二没有高清图看不清楚,似乎是只做了两路信号放大,每路用了片IC,可能信号强度要比哥华链强,MU-MIMO可能就不行,8820V2的应该是2.4G没用信号放大,5G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