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9-08-29):
拆个行车记录仪,用的时间长了电池好像不行

网友:
车内温度太高了·放在前面的塑料可乐瓶都能变形,想象下行车记录仪经常被高温烘烤的情况···更换的电池一定要质量可靠的!

网友A:
也太小图了,牌子芯片都不知道。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太小图了,牌子芯片都不知道。差评

估计是没任何音质的全志方案,码率是凌阳的两倍,特别挑存储卡。记录仪供电的话,建议两棵法拉电容串联,或者三节镍氢电池串联,应该比锂电池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