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OSE 拆解』再拆一个不起眼的小车充。

楼主(2019-08-29):
头一阵拆了个很不起眼的小车充。今天再拆一个。

这个是双USB口的了。外观和之前那个很像。貌似一家出的产品。

对比一下,比上次那个大一点点。
不过依然很小巧。

有了上次的经验,所以这个就好拆了。结构基本一样的。
先拆USB盖板。

然后从这一面撬外壳。

分开的外壳。

电路板,第一印象良好!

电路板另一面。

电感个头不小,而且双线绕。

输出滤波除了MLCC还用上了钽电容。

USB识别电阻被焊在了两个USB中间的缝隙里。

输入端保险和MLCC。

DC-DC芯片型号,GS92A3。
这IC最大输出负载电流可达8A!相当强悍啊!

通电试一下。
这次指示灯是蓝色的了。。。
上次谁说山上最爱用蓝色指示灯来着???

空载5.2V。

1A负载5.15V。

1.87A负载,5.13V。

2A负载直接插在另一个USB口上。

这边给手机充电,再上1A负载也是很轻松啊!

网友:
不起眼的外观下有个强大的内心!

网友:
挺强悍的小东西

网友:
做工还行啊,不能快冲么?

网友:
雪MM没撸或D电子负载么?
等牙膏ing

网友:
我觉得输出端最大负载电流,能上到3A不错了,8A的话一种过热切断重启保护,另一种烧芯片,先直通输出,然后芯片突然裂开。

网友:
里面还真的不错,好东西

网友A:
多年前买的二个索尼车充,看着内里就放心,只是早期产品外型设计有点粗大,

网友B:
dc-dc芯片貌似和以前很火的那个4.9元卓乐3口车充一样。

网友:
那话好像是我说的,这个求赠送

网友:
要是有快充就好了

网友:
3a妥妥滴啊

网友:
肉丝MM的帖子,就象大厨做的菜,色香味俱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芯片貌似和以前很火的那个4.9元卓乐3口车充一样。

桌比  补丁

网友:
哦哦,是卓比,记错了

网友:
顺便改个绿色的指示灯吧。

网友:
这芯片,可以长跑5A,只是有点热。
电感,比卓比那个线更粗,更能过大电流。
用的mlcc和钽电容,用料比卓比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买的二个索尼车充,看着内里就放心,只是早期产品外型设计有点粗大, ...

我也有两套这样的松下的车充,重的很,拆了一套,现在还有一套改了短线用了一段时间,现在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