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下关于51单片机遥控车的问题

楼主(2019-08-29):
想做下如图所示的遥控车,请问都需要什么模块?

网友:
淘宝上按图找就行了

楼主:
就知道应该有个电机驱动和无线模块,型号不详,别的不知道还有啥。

网友:
一块电机驱动板(两通道的),一块超声波模块,一块降压模块(可能是),一块无线模块,还有一块最主要的单片机控制板,其它绿色板应该是原车留下的

网友:
超声波,无线,电源转换,电机驱动,51最小系统,应该就这些吧

网友:
遥控车为啥还要避障

网友:
看图上模块,一个2.4g接收模块,一个STC最小板,两个马达驱动。还有小板子看着像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