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小白,想D个点焊机,不知道这个物件行不行

楼主(2019-08-29):
18V啥意思?

网友:
这个太小了,一般用微波炉的变压器(900w)。

网友:
起码700w的微波炉变压器,你这个太小了。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两句么

楼主:
这个能有多大,别笑我,确实菜鸟

网友:
这变鸭器,鸡蛋这么大,做不了点焊鸡的。。。。。。

网友:
可以给电焊机控制板作为电源

网友:
点焊最少700W变压器,不然点焊不了0.1的镀镍钢带

网友:
用的少建议淘宝买电池点焊机或微波炉变压器的成品,也是犹豫了好久,还是买了个成品。爱折腾,不管成本的随意

楼主:
这个可以了吧!30旧家电淘的!开始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