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免维护铅酸电池拆解

楼主(2019-08-29):
由于出差, 车子停开3个月, 然后回来又几个月基本没开几次
电瓶打火不给力, 关掉车灯车机才勉强着火
拆掉回家一量, 电压只有10.8V, 充电一晚上, 居然显示充了43AH电量
以为救活了, 但断开充电器一量,没救了, 电压目视可见约1s--0.1V的下降
放一天, 变回10.8v

免维护电池, 瓦尔塔的45AH
拆开看看, 步骤

1.在黑色盖子处, 拿个薄一点的一字螺丝刀插进去慢慢撬
    有橡胶密封圈,  慢慢来,不要太快,撬开一点后螺丝刀伸进去继续撬下一个点, 一共6个

2.撬开的样子 其实和加水电瓶差不多

3. 观察液孔, 电解液倒是有, 可惜6个电池里有4个已经变成浑浊的褐色, 活性物脱落,结合充电现象, 没救了
这个可以看到是褐色的电解液

这个电池可以看到电解液还是很清的, 可以看到下面的东西

4盖子结构

至此, 拆解结束, 装回盖子,不折腾了, 等着京东买个换掉
悲催的是:3年前才350一个回收电池并更换, 现在涨价到400多了......

求打赏补救

网友:
那断格了,龙骨断了没希望了。    只能更新了。

活性物质脱落电压不会下降的,只要有一点活性物质与龙骨保持连接,电压表就测不出来。  要上大负载,才能测出活性物质脱落。

网友A:
我的4年了依然简坚挺

网友:
4天前才换的瓦尔塔60AH,旧的回收,370:victo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年了依然简坚挺

四年算啥,我们这边日系好几台车,都是八年以上的。

网友B:
说啥都晚啦!以后注意长期不用就把电瓶拆下来,三个月冲一冲就好了

网友:
2015年前后,风帆卖的45AH的汽车用的电瓶,299,换的价是220左右

网友:
换电瓶回收价便宜,你拆了,直接换人家要价贵啊。不知道拆过的电瓶人家还要不要?

网友:
实体店买,价格更便宜,我买的重庆产的万里蓄电池60a的300块,包2年。
骆驼,风帆包一年。

网友:
我的车,原车的回收,换的瓦尔塔72ah的,470元,去年10月份换的。偶尔车上会显示亏电的提示,但好过原来的了,打火都打不着了。

网友:
看来也得时不时充充电

网友:
我以为是拆里面的栅板呢!!

网友:
不知道把液全倒出,静置半天,去掉悬浮物,再回装,会不会好些。没拆看过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啥都晚啦!以后注意长期不用就把电瓶拆下来,三个月冲一冲就好了

长时不用的话,拆下电瓶正极线

网友:
我拖拉机电瓶都用7年多了还是能秒起,风帆6QA-105型号

网友:
我的原车汤浅60AH差不多6年了还杠杠的

网友:
我的本田车11年到现在,电池还是很好用,除了雨刮器都是原厂的

网友:
8年了的奇瑞原厂电瓶还杠杠的

网友:
去年年中的时候,60Ah的瓦尔塔篮标,老板说450都亏,说450好多年了,没赚头。估计今年都会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