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有没有大佬有用过PF29F64B08NCMF2这片颗粒啊?

楼主(2019-08-29):
目前手里有两片这颗粒,id是8984643CA500
可能支持的主控是AU6989SN, AU6989SN-G, AU6989SN-GT, AU6989SN-GTA, AU6989SN-GTB,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CBM2098E, CBM2098P, CBM2099, CBM2099E, CBM2199, IS902E, IS903, IS916, IS916EN, IS917, JMF608, JMF667, JMF670H, SF2241, SF2281, SM2244LT, SM2246EN, SM2246XT, SM3257ENAA, SM3257ENAA_8CE, SM3257ENBA, SM3257ENBB, SM3257ENLT, SM3259AA, SM3260AD, SM3261AB, SM3263AA, SM3263AB, SM3267AA, SM3267AB, SM3267AB_COB, SM3267AC, SM3267AE, SM3268AA,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B, SM3270AC, SM3271AB

这里面我看到有903主控,但是我查数据手册查不到这颗粒啊,曾经用过3281ab自己试着改了下,读写250/60吧,还算不错,然后成功后用了一阵子就不行了,刚开始是存文件进去拔掉重插文件就没了,里面的老文件正常使用,在然后我回家鼓捣这存了点大文件,就掉盘了,,,,,蛋疼,然后重新量产后,就有问题了,量产后测写入正常,读取刚开始几秒是正常的150左右,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没速度了,掉到几m/s然后电脑就卡住,SSD_Benchmark无法关闭,电脑关机都关不了,现在想换个主控试试,可是查来查去都没啥有用的信息啊,有没有老哥用过的啊?呢个sm2246xt应该能用,因为查到一款固态,用着同样的颗粒和主控,可是太贵了嗷,然后温度也高,看评论区说“裸板颗粒96° 主控108°”这要是套壳了,都能做饭了啊,,,大佬我是个傻子,你能帮帮我吗?顺便问问我做的U盘是咋回事啊?是主控坏了?

网友A:
903支持,不过温度和3281没什么区别。用3267速度慢点,温度能低一点点,但是,没有金属外壳加导热硅胶,芯片照样闷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支持,不过温度和3281没什么区别。用3267速度慢点,温度能低一点点,但是,没有金属外壳加导热硅胶,芯 ...

3281温度倒是不高,温度高的是那个2246xt,一百多度,还贵,五六十一片呢,我打算用903双贴两片这颗粒,8ce应该能用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81温度倒是不高,温度高的是那个2246xt,一百多度,还贵,五六十一片呢,我打算用903双贴两片这颗粒,8 ...

3281温度还不高,你使用塑料壳的把,直接摸试试看,这东西就要用金属壳加到热帖才能稳,我贴过NCMFP,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温度还不高,你使用塑料壳的把,直接摸试试看,这东西就要用金属壳加到热帖才能稳,我贴过NCMFP,没 ...

好吧,有定了一个903,等回来了做个看看温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