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闲鱼150买的海康HIK/DS-7816HGH-F1/N/-AF-DVR-II-A/16-1混合16路硬盘录像机拆包,气死

楼主(2019-08-29):
烦人。。。气死人。。。。买之前没搞清楚

包裹

大量泡泡纸

主题,

成色很差了

后面

螺丝已经不是原装

标签

打开

居然有风扇的

建准风扇,静音,很大风

网口依旧百兆。。。这可能也是导致气死我的原因(下面再说)

准备测试

用400w(2560x1440)摄像头测试

好久没用LG大屁股,今天怀旧一下

开机

萤石云

进去了,这是一个老化的挺严重的机器了。
如何看海康机器老化程度?
1,完全恢复出厂设置,不要接硬盘。
2,听第一次启动时候的硬盘报警声,是3快2慢。多听几次,记住3快2慢之间的间隔,如果感觉有时候快有时候慢那就已经老化了。我这台已经严重老化的了,几乎每次报警3快2慢的速度都不一样
3,随便打开一些需要输入文本的界面,比如默认dns服务器那个框。输入,如果鼠标点屏幕键盘时候感到卡顿,或者输入时候漏字,那也是老化了。我这个也是输5个字就漏2个。别的新机器不会这样。
4,最简单就在全画面时候快速晃动鼠标,如果卡顿也表示老化。

至于为什么这样子,我也不明白。是我亲自大量测试出来的。

添加摄像头。一时网络不可达,一时超分辨率或码流。。。。。

摄像头可选分辨率

调到720

可以了。

经过咨询客服和卖家,得知海康78xxHGH系列混合机都是同轴720p网络960p的。。。。有一个78xx HQH系列可以支持到网络200w(1080p),不过价格昂贵!!
这东西网口百兆的,设置里面可以改成16路网络,如果支持1080p的话百兆肯定跑不动了。16路的720估计都呛了

气晕

网友A:
好奇这东西为什么会老化呢?

网友:
同问楼主为什么会老化?

网友B:
比较难理解这类产品老化和卡顿之间的关系
程序都是固化的
要么正常运行要么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这东西为什么会老化呢?

上面的方法是人家跟我说的,然后我自己亲自试过,确实是这样的。同型号的新机,怎么操作都不会卡,二手机就会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难理解这类产品老化和卡顿之间的关系
程序都是固化的
要么正常运行要么死机 ...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过上面的方法是人家和我说的,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是这样子的。我接触过不下于50台机器了。所以我搞老机器的时候,输IP地址就很烦人。

网友:
三天前买了个,,,国产的,沉重有硬盘,,别人拆过,,,有个1000G,,2016年的标, GA

网友C:
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去咸鱼上买呢,矿坛里经常见有出的,价格便宜的要死

网友:
网址是什么:WWW.XMEYE.NET

网友:
我5块买的,,,说是电视盒

网友D:
海康御用电容:R.M电容,以前的7812系列必爆浆,即使现在的机器也是用这个品牌,很有可能容量减小后导致干扰,所以表现为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御用电容:R.M电容,以前的7812系列必爆浆,即使现在的机器也是用这个品牌,很有可能容量减小后导致干 ...

感谢提供思路。检查了一下,确实有一个rm电容,另外有3个爱华电容。均无爆浆。可能老化,我更换试试。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去咸鱼上买呢,矿坛里经常见有出的,价格便宜的要死

看来矿坛东西很便宜啊,,,经常有人说我买东西比矿坛贵,一直没去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矿坛东西很便宜啊,,,经常有人说我买东西比矿坛贵,一直没去了解 ...

就拿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15里的明纬可调电源来说吧,这是我在矿坛收的,已经改好的,30包邮收的,卖家说调电流的旋钮转着没反应,不包好坏,到手一试完全正常是好的,电流不动是因为没带负载。像你这种监控用的录像机在那边一般也就几十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矿坛东西很便宜啊,,,经常有人说我买东西比矿坛贵,一直没去了解 ...

随便找了一个海康的16路的录像机,你看看人家卖多少: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875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了一个海康的16路的录像机,你看看人家卖多少: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87566-1-1.h ...

这个16路看过了,是单模拟的。我这个是混合机

网友:
表示同款,16路XVR,试试更新一下固件看看吧,我更新过两回

网友:
不是百兆网络跑不动16路200W,而是芯片解码能力有限,16路标准码率没有超过90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6路看过了,是单模拟的。我这个是混合机

特地找了一下跟你同型号的,这个帖子里的第四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22950-1-1.html

网友:
闲鱼150买的海康HIK/DS-7816HGH-F1/N/-AF-DVR-II-A/16-1混合16路硬盘录像机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