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天不到一年的C-FENG变速车,前后碟刹基本没用

楼主(2019-08-29):
去年9月1买的宽轱辘变速车,今年已经找忘年交拾掇了好几次了,半年就后边嘎嘎响,换了后轴和珠子,

    后来,碟刹一圈蹭一个弧度的,感觉比较沉,他给拿龙,好了半天,当天晚上又不行了,我也豁出去就这样了,

    前些天又断根扁条,找他给换了根圆条,这次拾掇完,转一圈到某处,不管是骑着还是慢慢推着,总有沙子声音,

   (怎么形容呢,就好像车轱辘是呼啦圈,里边被人灌入一段沙子,转动过程中,到某处这沙子就往下倒的那种声音,真的太像沙子撒报纸上的声音了)

    这也忍了,骑着累点也认了,没想到,最近发现,干脆就刹不住车子,

    下坡时,尤其前刹,你捏得都到底了,刹把跟车把都捏到一块,不能再捏了,

    赶上寸劲,还能刹车,反正前边从买了,一直是刹车无力,后边现在也基本上没刹车了,

    现在才发现,敢情这碟刹,调闸线没用,尤其前边的,它有限位,刹车机构不管用,你收紧闸线只能让刹把感觉沉重,对刹车的影响一点都没有,

    最可气的是前边刹车,跟精神病一样,比如赶上着急,猛的一捏,没准还管用,

    可是,慢慢骑的时候,或者下坡你越捏,它越不听使唤,可能第一次捏下管点用,松开一下再捏,就一点用都没了,再捏还这样,

    碟刹这玩意我没研究过,怕拆开装不上了,一直不敢随便动,

    这控制闸皮的会转的那玩意里边有什么结构?转动完临松开时会咔一声,不知道是否正常,

   以前没特别注意过,我现在有点怀疑,它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定位的东西断了,导致的刹车神经病。

   我总不能天天用脚刹吧,车速太快,脚蹬地腿受不了啊。

网友A:
脚刹?用脚在地上当刹车?太费鞋子了啊

网友B:
来令片  磨损不行了

网友C:
如图,偏磨松开红圈里螺丝调节,松紧通过黄圈里螺丝调节
碟片不平用扳手校正碟片,
轴承松动也会造成蹭蝶,紧或换轴承

网友D:
拿龙
这名称好
这活得有工具,有经验,更要耐心,小时候跟老头子学,帮供销社装新车,老头子15分钟一个圈,我一小时,还被数落说,你这看着圆整了,骑着暂时也没时,但是保你半个月后断条(那个时候车子都是载重车),实际就是辐条受力不均,一受力有些条就吃不销断了。

碟刹检查刹车片是否磨光了,磨光了声音也不一样,一般碟刹效果还是不错的,日常行车中不要被粘上油或者泥水,轻松刹停啊。

网友E:
哇塞!这是赛车呀!在山上骑的那种

网友F:
文字性的东西太蒙人了,看老白之前写的,老觉得这自行车是破的都要扔掉那种了,nnd,看了图才知道是个高级货。老白太能忽悠人了

网友G:
这玩意,看起来高大上,用起来屌朝上。

网友H:
装了好几个灯在上面,这是远光,近光+散光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文字性的东西太蒙人了,看老白之前写的,老觉得这自行车是破的都要扔掉那种了,nnd,看了图才知道是个高级 ...

我也觉得,高级货都被老白写成垃圾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刹?用脚在地上当刹车?太费鞋子了啊

哈哈哈哈,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令片  磨损不行了

有时候管事,捏前闸的时候,管事的话,整个车都连续振动,现在好像发现点问题,闸线阻滞,有时候回位不畅(不至于这玩意的刹把也要换弹簧了吧?)当第一次捏闸如果不能回位的话,第二次捏也白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偏磨松开红圈里螺丝调节,松紧通过黄圈里螺丝调节
碟片不平用扳手校正碟片,
轴承松动也会造成蹭蝶 ...

回头我调一下试试。谢谢老伙计,看这么些个螺丝,一直不敢动,怕拆开了回头彻底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龙
这名称好
这活得有工具,有经验,更要耐心,小时候跟老头子学,帮供销社装新车,老头子15分钟一个圈, ...

第一次听这词,是少马爷的《纠纷》里,丁文元,王德成吵嘴架,“我给你拿拿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塞!这是赛车呀!在山上骑的那种

还上山骑啊,平地我已经受够了,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字性的东西太蒙人了,看老白之前写的,老觉得这自行车是破的都要扔掉那种了,nnd,看了图才知道是个高级 ...

哈哈哈,快扔了,太受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看起来高大上,用起来屌朝上。

嘿嘿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了好几个灯在上面,这是远光,近光+散光吗?

远光,近光(膀胱)
上面这个,前两天刚说过,论坛里1500M换购的,好歹按上了,3W比10W不输,下面按的10W的太费电,又安装的低了,射不远,以前装坤车上主要是晚上捡瓶子,捡宝贝,现在这个卡巴裆,不方便捡东西了,何况现在也骑不了那么远了,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觉得,高级货都被老白写成垃圾货了。

嘿嘿嘿嘿嘿,没感觉出高级在哪来

网友:
是不是缺刹车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