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造一把收回来的牧田020

楼主(2019-08-29):
       改行干水电已有一段日子了,断断续续也做了几单活。做水电安装免不了要上很多螺丝,自攻螺丝,线盒螺丝,面板螺丝,一开始用手动螺丝刀,拧的手麻。所以一直想买一把充电的起子,一开始买了论坛30多的电钻,上螺丝是好用速度也快,但是觉得太大不趁手,于是又想弄一把小的。论坛上看坛友们经常发的牧田松下等的电批,很是心水,但是又觉得新的一套下来几百上千的太贵了,不舍得。上闲鱼逛,010、012那种扭力调节的电批普遍比较贵,成色一般的都要2百多三百,一天看到有人挂020一机一旧电110,虽然外面成色比较旧但是卖家说内脏很好,觉得价钱能接受于是就问卖家发拆机照片,看了果然比较新(至于配件是不是原装或者是拼凑的不会看,只是看着比较新),于是就收了。回来后用了一下,感觉用不太习惯这种长条形而且开关在侧面的设计,特别由于开关没有调速,一按下就全速,在上螺丝时不好控制,于是打算出了,挂闲鱼一段时间卖不出来。后来逛论坛看到有坛友发米沃奇的电批,觉得那种手柄靠前重心靠后的设计,手感应该比较好,于是萌生了按这种形状改造这把020的想法。前面是卖家发的拆机图,后面是改造后的样子。开关也换了,闲鱼收的几个良明的电钻开关,7.2-24v的,调速也有了。改造后握感很好,比原来头重脚轻的感觉舒服。下面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坛友,我在网上看牧田的这种7.2v的电池,里面好像非常简单是没有保护板的,那是不是说保护电路是设计在原来的开关上的,那我换成现在这种开关有问题吗,这种电钻的开关本事是否带有保护功能?另外我想给电池换电芯,想请教坛友牧田的这种电池怎样拆,我用了很多办法拆不开。

网友A:
挺能捉妖啊。好好的电批就破坏了外观。这又贬值了不少。

网友A:
喜欢枪式的冲击起子。有很多7.2伏的呀。

网友B:
啊……糟蹋了一把好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枪式的冲击起子。有很多7.2伏的呀。

主要是坛友们都很推崇这种批,自己之前也没有用过,所以也有点种草。买回来用着又实在不习惯,想出了买其他的挂闲鱼一段时间也卖不出去,干脆把它改造一下,现在用着挺趁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能捉妖啊。好好的电批就破坏了外观。这又贬值了不少。

这个没什么贬值不贬值的,本来就是二手垃圾成色,也不值多少钱,我东西买回来就是用来做工的,做工当然要用自己觉得趁手的工具才好,至于以后是不是出二手(三手?四五六手?),有人喜欢原来的模样,也应该有人喜欢改造后的模样(虽然改造得比较丑)吧,那个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糟蹋了一把好批……

批是好批,但是做工的话还是要自己觉得好用才是真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坛友们都很推崇这种批,自己之前也没有用过,所以也有点种草。买回来用着又实在不习惯,想出了买其 ...

建议喷个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