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解决,封贴。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大家谁手上有散热片的

楼主(2019-08-29):
大家谁手上有散热器或者散热片的?用于150w电子负载mos管用。去了电脑店不肯买,废品站说没有,淘宝找的,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合适的价格离谱(这价格还不如叫卖家切割一块了)。想请问大家手上有没有?有合适的出个价吧,要是老板愿意送的最好,我出邮不用包邮。

网友A:
旧电脑散热片,旧功放散热片,甚至好的电磁炉散热片

网友B:
淘宝, 什么规格都有

网友C:
我有个欧姆变频器拆下来的,就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欧姆变频器拆下来的,就是太重了

有多重,别说有什么6,7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电脑散热片,旧功放散热片,甚至好的电磁炉散热片

电脑的有,问题弄不上去。

网友D:
现在淘宝上6管热管散热片也就50左右,还带风扇了。
我买了一个20元左右的四管纯铜二手显卡散热器,用着150W左右也能凑合,没敢长时间用,怕折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 什么规格都有

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合适的价格离谱(这价格还不如叫卖家切割一块了)

网友E:
楼主你还是拍几张照片发上来让大伙看一下才好出主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淘宝上6管热管散热片也就50左右,还带风扇了。
我买了一个20元左右的四管纯铜二手显卡散热器,用着150W ...

大哥有铜管,我怎么钻孔?把铜管钻烂了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淘宝上6管热管散热片也就50左右,还带风扇了。
我买了一个20元左右的四管纯铜二手显卡散热器,用着150W ...

你方便拍一下你怎么接的图片不?

网友:
去找CPU散热器,还带风扇,厚重,想要几个就买几个,买旧的也就是5-10元一个
以前我的大功率LED就是拿CPU散热器来改的,开孔和固定也方便

网友:
没钻孔,我用的管子小,尽量靠在平面上就完事,然后螺丝压紧的

准备再换260的管子,也是没法解决固定问题一直没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729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还是拍几张照片发上来让大伙看一下才好出主意啊。

你看一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02&mobile=2

网友:
找个因特尔那种铝散热器150不是长期满载还是没问题打孔也简单

网友:
到旧货市场收功放机。里面变压器有了,散热器也有了。我收了几台,40元一台,挺划算的。

网友F:
可以去卖铝合金门窗的店里看看有没有形状合适的型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多重,别说有什么6,7斤

至少5斤吧。一只手拿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去卖铝合金门窗的店里看看有没有形状合适的型材

那个东西太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5斤吧。一只手拿费劲

这个东西要多少钱?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