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联想20V 3.42A电源怎么改白光????能否直接用???

楼主(2019-08-29):
联想20V 3.42A(以前用万用电表测电压是19.6V)

联想19V 3.42A电源怎么改白光????能否直接用???

没看到论坛有教程啊

有教程吗?还需要买什么配件?

有靠谱的购买链接地址么????????????

网友:
能直接用的

网友:
不用改电压,直接用

网友:
只不过功率小一点........

网友A:
能改到24V效果最好,不改电压也能用,慢上几秒一般也没啥感觉的。

楼主:
有教程吗?还需要买什么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到24V效果最好,不改电压也能用,慢上几秒一般也没啥感觉的。

有教程吗?还需要买什么配件?

网友B:
直接用就行了,24V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就行了,24V更好

有教程吗?还需要买什么配件?

网友:
616控制器之类的,和手柄套件

网友:
教程去B站搜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