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Wii主机开机就闪一下红灯,然后没反应了

楼主(2019-08-29):
求教,家里的wii游戏机,前两天还在玩,今天通电后主机电源灯红了一下就没反应了,这一般是什么造成的?
是电源吗?

网友A:
先换电源试下,换了还黑屏估计没救,wii很奇葩,不好修,好在现在很便宜,大几十块就能买个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源试下,换了还黑屏估计没救,wii很奇葩,不好修,好在现在很便宜,大几十块就能买个主机 ...

换电源了,确实是电源问题,这电源是110v改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源试下,换了还黑屏估计没救,wii很奇葩,不好修,好在现在很便宜,大几十块就能买个主机 ...

是嘛,主机这么便宜了啊,想想我几年前还是八百块买点全套带平衡板呢

网友B:
最好在家惫块万用表出问题时可以自己粗略查找问题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家惫块万用表出问题时可以自己粗略查找问题方便多了!

老了,其实家里有万用表,但发现自己懒得学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红灯不开机,按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