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S100更换排线后发现无法拍照但可以录像

楼主(2019-08-29):
佳能S100更换光圈排线,装机后发现不能拍照,查看镜头看到在切换查看和拍摄模式时快门会闭合、打开,镜头重新检测没有发现问题,排线也都插好的,能帮忙指点原因吗?

网友:
数码相机都是比较精密的,所以尽量少拆

网友:
哪条线没接上?重新插接试试。

网友A: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检查一下快门或者防抖线有没有断裂的,拍照是快门按下去没有反应还是其他现象

网友:
半按快门时对焦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检查一下快门或者防抖线有没有断裂的,拍照是快门按下去没有反应还是其他现象 ...

半按快门下去会自动对焦,但是再按下去快门不动,检测拍照开关两段接触正常,拍录像正常。

网友B:
这个机子出过排线门事件,咱的这个是商家返厂修的当时是镜头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出过排线门事件,咱的这个是商家返厂修的当时是镜头回不来了。

是的,现在佳能不再免费维修了,网上看到20170930为止,明明是设计缺陷,无奈只好自己动手。

楼主:
    今天再把主板换了故障依旧,心里觉得放心了点,至少不是主板问题,再查快门按键板发现快门按钮和排线似乎不通,但看着没有问题,对比好的是和排线插座导通的,在高倍放大镜下看是有断裂,因为断点太靠近外壳直接焊易短路,因此决定离开一点飞线,再试机可以拍照了。